无声组党,做了个车灯开关

楼主(2013-08-03):
不懂电路,只能靠机械式开关了。最后由于布线太乱太多,盖不上盖了,要重新布线

打弹,转炮塔,仰府都用了三个舵机控制,接收机供电,发现一打弹,其它就抖舵了,基本是失控状态,看来打弹还是不能这样改了~

网友:
声组对我来说用途不大    可有可无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你的接收机在哪?两个行走电调是不是只一个用ubec输出到接收机另一电调只用一个信号线?打弹电机看图好像是用的舵机电路直接驱动是吗?直接把舵机电机的线焊到打弹电机就可以么?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能否吧电机的连接私密发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你的接收机在哪?两个行走电调是不是只一个用ubec输出到接收机另一电调只用一个信号线?打弹电 ...

接收就在车头两电调前,没接UBEC,两只接电后直接接收机,打弹用舵机改到打弹波箱电机,但是发现是不行的,单接正常,全接上一打弹其它舵机就抖舵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能否吧电机的连接私密发我一下啊?

就是陶X上5元一只的395电机,直接接波箱不用扩孔什么的

网友:
楼主我真的需要你的某宝连接这样我才知道我的转速是快是慢。如果你的慢了  我就把我的连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