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云台升级后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3-08-03):
H3-2D配合精灵使用,之前一切正常,但是升级后常常接电后进入休眠(通电后
云台
修正持续2秒左右就进入休眠状态,10次会有8次),只有偶尔可正常使用,检查过云台周边正常,无外力影响,狗3也连接正常!求解!!!!!!!

网友A:
一样的问题。。。。要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才行。。。。感觉还没以前好用 不过好像是保护吧

网友B:
如题我也遇到空中自锁状态,

网友C:
有最新升级了?

网友D:
早先已经将NAZA V2、iOSD II、H3-2D升级至最新版本,尚未发现楼主所说问题。等我的450脚架到位后会进一步测试H3-2D,再来此贴反馈问题。

楼主:
故障依旧,接电后10次有九次会进入休眠状态无法使用,不升级之前都是好好的!郁闷中

网友E:
楼书,是用的 phantom 原装电池么? 电压是多少? 麻烦将QQ PM 给我,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网友E:
请问你的升级是指? 飞控的升级?还是 H3-2D 云台的升级?

网友F:
应指的是云台的升级吧

楼主:
是云台的升级,和DJI的技术支持已在电话中说明了故障概况,目前还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