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不懂怎么接线,小白要疯了,大神们啊、大神们啊、你们在哪

楼主(2013-08-03):
刚买的mwc,不知道怎么链接舵机电调和接收机,自己摸索过了,失败不知道多少次了,一定有什么地方我认识有问题,期待大虾相救

网友A:
已经标的很清楚了,注意:S是信号,V正极,G是负极,对应电调和接收机接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标的很清楚了,注意:S是信号,V正极,G是负极,对应电调和接收机接线即可。

在下是两轴的,接收机怎么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标的很清楚了,注意:S是信号,V正极,G是负极,对应电调和接收机接线即可。

我看不懂哎,舵机接哪 电调接哪。。。-,-

网友B:
很明显楼主没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楼主没看说明书。

附带的光盘里没说这些啊,没说明书-,-

网友:
一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是两轴的,接收机怎么连啊?

你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搞清,建议别先玩两轴,很多老鸟都玩不转两轴。
先玩四吧,电调接线前面的都说很清楚了。接收 机接线图上也很明白, 只是你没看懂,你去找接收机,控的说明书把那几个英文翻译看明白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搞清,建议别先玩两轴,很多老鸟都玩不转两轴。
先玩四吧,电调接线前面的都说很清楚 ...

做好了,就是飞不稳。谢谢了,我去查查英文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多看说明书啊,mwc接线没那么难

网友D:
这貌似陈水荣家的板    这个板子接法很简单啊  你实在小白就去找他问吧

网友:
开始就玩两轴啊。绝对牛人。。。飞好了上个视频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貌似陈水荣家的板    这个板子接法很简单啊  你实在小白就去找他问吧

是的,就是他家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