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断了,如何修

楼主(2013-08-03):
如何修啊……

网友:
把漆包线外面的漆刮点在焊咯

网友:
寄回厂里吧

网友:
卖了买新的

网友A:
保险的话必须重新绕,这点功夫省的话,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B:
拆开后,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锡焊

焊补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的话必须重新绕,这点功夫省的话,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可不可以 减少一圈,把那块线伸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 减少一圈,把那块线伸出来

很可能有些线是在最里面那一层绕的,所以是拿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有些线是在最里面那一层绕的,所以是拿出出来的。

那完了……

网友:
得从新绕线,焊接的不行,时间一长估计就又断了,紧挨着电机电机一发烫,焊锡就化掉了,楼主要是俩电机都出的话我收,刚好自己没大一点的电机,虽然是新手但是我会绕线,或者我帮你绕绕也行
qq272144307

网友:
拆开,里面有接头焊点,重新换线焊接上就可以了。记得加上热缩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