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越无刷云台的进

楼主(2013-08-03):
入收飞越
云台
一周了,还是不会控制俯仰,云台板子线路已接,不明白接收上应该怎么接,
遥控器
怎么设置?本人用的是D10,X4飞控,已用俩个三段开关,接收已用针脚有:elev3针,AILE3针,THRO RUDD GEAR各最后一针,AUX1 AUX2 AUX3各最后一针。控制俯仰的红线应该接哪个针上面呢??跪求解答!!!!!!

楼主:
刚刚都插上去试过了,接AUX4第三针的时候,云台会自己乱动,俯仰横滚都动,不知道啥原因。。。关键是还是控制不了俯仰!!!!!!11

网友A:
要错位接线。你要是不明白,可以找下我发问的帖子,里面有个老哥给我回复的,我按他的接线成功了。

网友B(2013-09-12):
避免炸机,看帖回帖

网友C: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