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 Hobbyking Daed Cat. 测试视频。。

楼主(2013-08-03):
这个是WKM + Hobbyking Daed Cat 的测试视频。。连续调了一个星期,连续炸鸡10次。才调出来。。还是震的厉害。。在慢慢调吧。。至少现在飞了一个星期没事。。想说 Hobbyking 的机架不是一般的烂。。太软了。还不平衡。。还是比不过DJI原装的架子。。准备进黑羊的改装件了。。
还有就是 电机和 电调搭配也是震动关键。。
WKM 的感度只能慢慢调 。。对于像Dead cat 这种异形机架,X Y轴的感度,和灵敏度 是不一样的。。需要慢慢挑。

飞行安全 可靠还是靠自己的。。有时候很多问题不是飞控的问题。。是配置和安装的问题。。。。

网友A:
环境不错···就是这个 共振  让人发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不错···就是这个 共振  让人发疯·····

hah 前面的延伸板的连接件断了。。就没连。。外加这个个机架软的不行。。。调成这样我已经很欣慰了。另外用的是 AXI 600Kv 大功率的电机。。为调这个。。换了几个电调了。。。

只当没事闲得无聊。。等回来换成大六旋翼时就好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地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h 前面的延伸板的连接件断了。。就没连。。外加这个个机架软的不行。。。调成这样我已经很欣慰了。另外 ...

其实当初挺欣赏这 架子的 设计 ,  估计用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地方呀

传说中的墨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当初挺欣赏这 架子的 设计 ,  估计用料不行

虽然说仿DJI的F450 , 但用料简直是垃圾。中心板估计是工程塑料。机臂估计是一般注塑塑料件。。。整个机架软的不行了。。加上电池,放在地上中心板都会下沉形变的。。。玩玩可以。。真正做FPV载机的话, 太危险了。。我准备拆了。换回F550。。。快被这机架整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