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实例

楼主(2013-08-03):
最近段时间开始玩水机,结果发现手上的遥控器就不如陆地那么好用了,举例我使用的是jr的dsx9ii,原装接收在水面的距离在400米以上,山寨的6200距离在200米左右,这跟手举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哦,朋友的天7湖面距离都在200米左右,我们当中有位模友使用扶她吧14GS,距离在100-200米之间,今天在使用救援船时,100米左右的距离就出现失控状态,控只要一放在地上,水里的飞机就自己开转了,而且刚买的福斯枪控按在救援船上也就150米左右就没有了反应,呵呵,现在飞水机、跑船实在不知道什么控能距离更长点,好像这个完全靠人品了似的,请教下大虾门,是不是在水面还是用pcm的控靠谱???以上都是救援得出的结果

网友:
的确是苦恼水中或者水面 的传输距离

网友A:
有人讲水面对2.4兆的有反射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讲水面对2.4兆的有反射不知对不对。

我也想求解???

网友:
好像是说是水对2.4G信号吸收得比较严重,假入换用72M或者是40兆设备距离应该就没有那么近了。

网友B:
水面换40的,或者2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面换40的,或者27的。

还好我还留着40兆PPM的。

网友:
72M或者是40兆或是27的设备会好点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2.4G在水面传播距离很差

网友C:
  哈哈   玩船 遥控器 本人从35、36、40、72、75、MHZ、2.4G的接收机都试过来了。2.4G的距离过大就失控,因水面对2.4G的电波有吸收作用。36MHZ的最好。27MHZ、AM的干扰太大、FM的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玩船 遥控器 本人从35、36、40、72、75、MHZ、2.4G的接收机都试过来了。2.4G的距离过大就 ...

嗯,这是玩出来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玩船 遥控器 本人从35、36、40、72、75、MHZ、2.4G的接收机都试过来了。2.4G的距离过大就 ...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频率越高,辐射能力越强,也越容易被吸收.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要把我的富他爸4VF请出山了,玩帆船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面换40的,或者27的。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