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旋翼头配的两个厚一点的垫圈是垫哪个位置?(补图)

楼主(2013-08-03):
7075旋翼头装完之后发现还有两个厚的垫圈没用,不知道装哪个位置的

网友:
占位看下

网友A:
横轴垫圈

网友:
看看 享用一分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垫圈

正解。。。如果不是那就是推力轴承和外轴承中间的。。。你最好把图片放上来。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装会不顺滑的

网友B:
新款红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红黑的吗?~

对,最新的

网友:
我也买的这个,款版最新款的,我也郁闷里面4个垫片,2个厚点2个薄点的垫片到底该什么安装!!!店家老不在线,完全没法问!

网友:
有点像相位器臂接中联的哪个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发现LZ问题好多,

网友:
桨夹 中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