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马要配好鞍

楼主(2013-08-03):
     以前电机座比较容易变形,最近咬咬牙入了2件神器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不错,求链接,让俺也咬下牙

网友:
7075电机座?

网友:
自己可以加工不

楼主:
是7075电机座,最后只装了3个螺丝
这下应该不会弯了吧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只是因为我的花牌电机有个孔滑丝了。。一般那个座也炸不弯的吧

网友:
哇塞 神器啊

网友:
都这么好的电机了就别易碎臂了 太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