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小主轴

楼主(2013-08-03):
180买了2年了,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千元钱结果一事无成,前几天又败了六十余大洋买了5把铣刀3片锯片和一6mm转夹头。
不能老是碌碌无为,趁这几天有空,跟风做个小主轴。

一节25圆钢

车成轴套

一颗12mm粗100mm螺丝车成轴压入6003z轴承4个

岳父家拾得直径3mm废品中心转十余颗不能丢

做压帽打3.2mm孔做飞刀(打算做齿轮用,非铣平面,如果有需要可另外打一个)

26mm铝棒做皮带轮,用塑料环预紧轴承

全家福

组装

废木工圆锯弄下的锯齿,焊接硬质合金,暂时未想到如何夹持,做微型飞刀肯定相当不错。

还有主轴夹头一端密封未做,准备用3mm聚四氟乙烯板做。
准备在前端再做个转夹头连接杆把转夹头利用上,一机多用。

谢谢观赏。。。。。。。。。。。。。。。。。。。。。。。。。。。。。。。。。。。。。。。。。。。。。。。。。。。。。。。。。

楼主:
做好底座和固定电机

上车床试锯7mm亚克力,效果刚刚滴

切割一段时间后电机有点热,看来功率可能不够

下步进行铣钢试试

网友:
坐一坐,小主轴不错

网友:
小主轴很精致!

网友:
好,不错哟,
多年后我发现我错了,,别人都是将军了,,而我还是个小兵,,所以我现在知道看帖要顶

网友:
小兵有小兵的好处,将军有将军的好处,人在高处不胜寒啊

网友:
精致的主轴,做的不错啊!

网友:
顿悟:我发现我错了,,别人都是将军了,,而我还是个小兵,,所以我现在知道看帖要顶

网友:
中国产业工人做的,跟德国日本产业工人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不过这些距离都在缩小,能看出来工人们都尽力了,有点瑕疵我也不会太计较,但是尺寸偏大的话我也不会客气

楼主:
RE: 学做小主轴 遇到麻烦

悲剧了,干不动钢,每次进0.1mm还不能走快,钢材绝望(不会换电机了)

干铝还凑合,0.2mm走的唰唰的

亚克力走1mm可以飞奔,郁闷中求安慰,加减速轮干钢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网友A:
那个电机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多大的呢?

这个不清楚,很久以前18元买的,12V用手捏不住

商品描述:
12V3600转高速电机(日本马步齐生产)
电机直径42毫米;总长101毫米;轴直径5毫米;轴长20毫米

网友:
精致的主轴,做的不错

网友:
本来只能加工塑料吧,电机太小了。  锯片也是普通的吧还是专用的HHS锯片铣刀啊。

我也想做一个,我现有的锯片要不就是哪种2元的薄的只能锯下塑料的锯片,还有就是所谓HHS锯片,效果稍好些,我看某宝上一种锯片铣刀不错啊,但我无法夹持在原来的杆上,因为哪个洞太大了

可我没车库啊,有床真爽啊,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生产些孔小些的铣刀呢,他们回都不回,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

另一个问题,就我现在的HHS的锯片,比如他的孔是5MM,但哪个杆上的固定镙丝是4MM,而且它全部是镙丝,底部没有做成一小段不是镙丝的(薄于居片厚度),这样的东东真是不科学,而且某宝上都是这样的东东。

是否又是想的太简单了?反正我感觉中国的工厂太不可思议了,没有科学精神啊。小改进一下效果将好多了,但看不到这样的产品!

网友B:
换电机,想用锯片铣 切钢,你的扭矩得够啊,并不一定要转多块,转快了,进给量极小那是在磨,

搞个一百多瓦的有刷,再配个减速器,到锯片铣上转速为约300转每分,慢慢的切钢,估计还有望,

你那个电机 看起来真的很像  玩具里用的,540碳刷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想用锯片铣 切钢,你的扭矩得够啊,并不一定要转多块,转快了,进给量极小那是在磨,

搞个一百多 ...

是玩具用的,双端有轴承,原本打算给儿子做车用的,结果一拖再拖,儿子下个月要上幼儿园了。

网友:
手艺不错。
很精致!

网友(2013-09-12):
你那个是775的电机吗 ?

网友:
应该是750电机.可用上24V电压

网友:
电机力不够啊,而且锯的直径那么大,肯定不够力气

网友(2014-03-14):
至少500W以上的电机切铁还可以

网友:
据说是转速慢才行!100MM直径的铣刀锯,切钢每分钟30-50转好像,

网友:
顶一下,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底座和固定电机

上车床试锯7mm亚克力,效果刚刚滴

电机应该做好防尘

网友(2019-02-27):
主轴做的不错啊

网友:
刚开始就能做成这样,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