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损舵机臂只能用最外面的孔?

楼主(2013-08-03):
本人450无副翼上的舵机md933扭力偏小。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我想把飞越易碎舵机臂上的球头向内移2个孔,但这样在炸鸡时舵机臂会不会就不容易断裂了?造成舵机扫齿?

网友:
那个孔都一样吧

网友:
拉杆会不会出现八字?

网友A:
这个没法说,谁知道那个易损舵臂强度是多少?我担心不炸机易损舵臂会不会坏了。

网友:
支持楼上大神观点,易损舵臂也不没有明确哪个部位易损,表面也没有观察出有明显记号部位。

网友:
靠外装肯定更加易碎一点,但是靠外力臂长炸鸡力量也大,对舵机的损伤一般也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说,谁知道那个易损舵臂强度是多少?我担心不炸机易损舵臂会不会坏了。

呵呵,那我就不折腾啦

网友:
不是,长度合适就OK,哪 个孔就成,大不了自己扩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那我就不折腾啦

易损舵臂是新东西,安不安全还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小白鼠最好让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损舵臂是新东西,安不安全还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小白鼠最好让给别人。

ok,暂时还没听说易损舵机臂空中断裂的事

网友:
一直用易碎舵机臂,感觉很好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暂时还没听说易损舵机臂空中断裂的事

炸机了易损臂也断了,一般都认为是炸断的而不是先断后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机了易损臂也断了,一般都认为是炸断的而不是先断后炸的。

是炸断的,还断了才炸的,只要不是新手,应该自己能感受了出来区别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一直在用 拯救了好几回我的垃圾舵机,想更新点好舵机都没有理由!

网友:
是最外面一个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易损舵臂是新东西,安不安全还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小白鼠最好让给别人。

不算新东西了,至少1年多了,小白鼠都繁殖好几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算新东西了,至少1年多了,小白鼠都繁殖好几代了。

如果通过一年的使用没有出现差错的话,那这个易损舵臂应该更名了,叫做“安全舵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一年的使用没有出现差错的话,那这个易损舵臂应该更名了,叫做“安全舵臂”。

的确不错,我用上它之后舵机扫齿的情况几乎不再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错,我用上它之后舵机扫齿的情况几乎不再出现了。

再好我也不用,因为我从来不炸机,这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好我也不用,因为我从来不炸机,这是真的。

太羡慕你了,能飞到从不炸鸡那真是个境界啦。

网友:
有副翼的飘过

网友:
关键是你往里移了行程够吗!!!

网友(2014-04-04):
不知所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损舵臂是新东西,安不安全还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小白鼠最好让给别人。

用易碎臂飞了50+起降,只要不炸鸡这个易碎臂的强度肯定是够了。炸鸡的话舵机臂断开位置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好我也不用,因为我从来不炸机,这是真的。

不炸那就是停飞了,易碎臂用到自旋翻都正常,炸鸡就才断

网友:
用易损舵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