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的 陀螺仪 感度 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3-08-03):
软件提示 在控里面设置    我是天7空

网友:
应该就是调比率吧,

网友:
楼主 k8的电脑软件哪里下的 可以告诉我吗 网上找了好久找不到 qq 514267628 电话 18974885804

楼主:
买K8 送的光盘  不知道 那里下载

网友:
尾巴感度在控里面设置就行了,整机感度在软件里面设置

网友A:
LZ请问你的天7接收跟k8是怎样接线的呢?帮朋友问的,谢谢

网友B:
首先K8尾巴感度要设置为“辅助-陀螺增益”,否则不能用控设置感度
控里面禁用感度混控的话,使用控上面的旋钮来设感度,开启混控后旋钮失效,使用软件指定的感度值
感度值是跟随飞行模式切换的,所以普通/特技两种都要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问你的天7接收跟k8是怎样接线的呢?帮朋友问的,谢谢

K8天地飞系列接线
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接
谈橙色接4
红色接2
灰色就是黑色 接1
RXB 接6  RXC 接5
K8上1是升级
2是螺距
3是副翼
RD是尾舵机
接收机5通道是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K8尾巴感度要设置为“辅助-陀螺增益”,否则不能用控设置感度
控里面禁用感度混控的话,使用控上面的旋 ...

我的这个控在 软件里不能设置 然我用控设置
“辅助-陀螺增益  没找到这个东西  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控在 软件里不能设置 然我用控设置
“辅助-陀螺增益  没找到这个东西  不太懂

...

把K8连上电脑,主界面右边有“激活”,选“辅助-陀螺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K8连上电脑,主界面右边有“激活”,选“辅助-陀螺增益”

是 激活频道   拉到最下面的那个 辅助-陀螺增益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K8天地飞系列接线
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接
谈橙色接4

好的、谢谢啦、现在叫朋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天地飞系列接线
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接
谈橙色接4

不知道有详细一点的吗?还有电调等等的、可以加我qq吗?谢谢

网友:
怎么巧,我正苦恼的事情,朋友帮我问了,谢了!魔友,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详细一点的吗?还有电调等等的、可以加我qq吗?谢谢

电调是插在 天7接收机的 3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插在 天7接收机的 3通道

已经搞定啦,完美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定啦,完美试飞

我的还没有  还在原地打转呢  上班 也没时间弄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没有  还在原地打转呢  上班 也没时间弄它

不会吧?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什么问题?

我把感度调好了  感觉根本没用   锁不住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感度调好了  感觉根本没用   锁不住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是用的  天7上的那个 那个旋钮调的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  天7上的那个 那个旋钮调的感度吗

是啊!

楼主:
为什么 我调了  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你的感度 调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