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新装飞越450PRO 锁尾问题

楼主(2013-08-03):
新装飞机,
陀螺仪
用的GV8000 悬停时尾巴能锁住,对尾情况,推油门 尾巴向右摆几下 降油门 尾巴向左摆几下,切成3D模式 80%油门 摆动要小点,但是仍然有摆动

楼主:
悬停锁尾很稳 就是推油 降油摆动, 风吹大一点的时候 尾巴有点金鱼尾,难道是陀螺仪感度低了?

网友A:
你的陀螺仪感度是在控里调 还是软件 为什么我的要在控里调

楼主:
控里面和软件都可以调把

网友B:
学习了,我也想用G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