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钻的试车

楼主(2013-08-03):
费很大的劲,基本调好了垂直度,想检验一下。手里没有功率大的电机,只好找了一个打印机拆下来的直流电机,工作电压和功率看不清楚,随便找了一个直流电源,试一试效果。

电机上的标签看不清楚。

楼主:
电机主轴3.2,自己车了一个皮带轮。

简单固定,转起来再说。

楼主:
原来的钻头已经成了秃头,对非洲铁木钻不动。

楼主:
换个钻头就不一样啦

楼主:
检查一下垂直度。

高手们笑话,儿童玩具,不过俺网购的180w的电机正在路上。

但愿能真正有用。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A:
您不如要一只350W的西湖小台钻。也就三百配齐。全重不到20KG。

网友:
凑合用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不如要一只350W的西湖小台钻。也就三百配齐。全重不到20KG。

那有购??

网友:
同问,300元350W西湖小台钻哪有卖的?

网友:
这个是装订机吧。我也有一个,拆件了。准备以后用来做其他小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购??

淘宝上有的卖,就三两百的价位,找那些个冲皇冠或冲钻级的卖家。
不过,那玩意只能做钻床。
个人建议,最好别该铣床,之前我就是将这个改成钻铣床----不到一个月打坏21把刀,几次铣刀飞出,两次砍伤手臂。那两次受伤害我我几乎出了一台小型钻铣床的钱。

网友:
另外,我看得出楼主很想要一只有能做钻床又能做铣床的小机床。
如果你舍得出两三千的,可以考虑SIEG SX0.25KG。

网友C:
这个简单玩玩就罢了  干真活我看还是算了吧    就装订机而言还有一种立柱是铸铝的 Z轴的结构跟台钻结构类似  那种应该比这个好   如果用它当铣床 铣个塑料都估计没精度  为它投入不值  楼至还是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玩玩就罢了  干真活我看还是算了吧    就装订机而言还有一种立柱是铸铝的 Z轴的结构跟台钻结构类似 ...

谢谢提醒,不敢当铣床用的,只是钻个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的卖,就三两百的价位,找那些个冲皇冠或冲钻级的卖家。
不过,那玩意只能做钻床。
个人建议, ...

谢谢提供经验,俺记住啦!!!!

网友:
顿悟:我发现我错了,,别人都是将军了,,而我还是个小兵,,所以我现在知道看帖要顶

网友D:
“费很大的劲,基本调好了垂直度"介绍一下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很大的劲,基本调好了垂直度"介绍一下如何做的?

这个机器如果按原有的孔进行安装,主轴肯定是不垂直的,这是先天不足。由于立柱轴承固定圈可调范围很小,所以只有从顶部盖板处想办法(上部轴承固定点),但如果只扩主轴孔,其他螺丝孔就对不上,所以得对所有的孔进行定向扩孔,以保证主轴垂直。扩孔后拧紧螺丝就可以啦。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不如买台小钻床

网友E:
能用就行

网友:
检查一下垂直度。电机太小了,

网友:
钻头不要用那么长!精度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就行

这个图太有意思啦。

网友:
呵呵,不错拉。够自己用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不如要一只350W的西湖小台钻。也就三百配齐。全重不到20KG。

哪有这价位的 PM一下好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有这价位的 PM一下好么?谢谢了

现在不清楚了,这个情况您得上淘宝耐心找或等待出现那些冲钻或冲皇冠的买家,他们可能有这个价给你的。前些日子,我的那台350W小西湖包邮费就320.一字平口钳加钻机加个13MM钻夹头

网友:
好漂亮,好精致,的小钻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主轴3.2,自己车了一个皮带轮。

简单固定,转起来再说。

楼主的皮带轮好像是同步轮啊,这也能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如果按原有的孔进行安装,主轴肯定是不垂直的,这是先天不足。由于立柱轴承固定圈可调范围很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皮带轮好像是同步轮啊,这也能自己做?

小抽屉里找到的备用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