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后续航时间会缩短么

楼主(2013-08-03):
如题~ 打算改480了 现在是6S动力,担心改480后飞行时间会缩短,请改过的魔友回答!

网友A:
难道你还想增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还想增长吗?

我要求也不高 别短就是了

网友:
会的,不同程度缩短

网友B:
那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

呵呵~ 我是这么想的~ 450的大桨应该没发挥出他的最高效率。改480后桨变大 效率应该可以高一些来抵消掉增加的重量。。。。让你们见笑了 呵呵

网友:
会短。。。必须短!除非换相应的电池。。(我猜的。HOHO)

网友C:
450改480必需将3S改成6S 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就能知道留空时间会不会缩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改480必需将3S改成6S 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就能知道留空时间会不会缩短了

你等于没说~~~~

网友D:
桨长的话效率会上升,齿比要换下不然可能负载过大,调整好的话能飞更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长的话效率会上升,齿比要换下不然可能负载过大,调整好的话能飞更久的

噢~  我现在是KV1880 配11T斜齿+121主齿~~目前也是6 S 感觉动力还行~~~

网友:
用9T斜齿+6度悬停,应该更省电

网友:
不会变短的,能耗高了一点但是浮力也大了
和450没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