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KM的售后经销商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3-08-03):
我的S800+z15使用半年总体表现不错,最近 总是起飞后莫名其妙失控保护 然后自动返航 切姿态和手动均无法接管控制,  电压正常(低电保护关闭)、遥控拉距测试正常、GPS也正常、罗盘也校准过 ,跟代理商反应后只是简单说这种情况要么是电池电压问题要么是遥控器问题,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我已经尽力排除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DJI是不是能帮我解决下? 不胜感激~~

网友:
请您与我们的技术支持联系,我们会尽力帮您分析问题,排除故障。

网友:
你好,请PM我QQ号码。

网友:
解决问题了麻烦公布一下,我们都想知道这类问题都出在哪。

楼主:
感谢DJI的及时回应,还有大家的关注。查明原因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A:
第一反应 , 你100%确定你的遥控型器和接受没问题。。?
怎么感觉想跳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 , 你100%确定你的遥控型器和接受没问题。。?
怎么感觉想跳舵啊?

拉距测试做了很多次 还把接收机6208单独供电 长时间测试也没发现问题
奇怪的是WKM的感度参数无法更改 回车后就恢复更改前参数 不知道是不是WKM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距测试做了很多次 还把接收机6208单独供电 长时间测试也没发现问题
奇怪的是WKM的感度参数无法更改 回 ...

恩 那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没听过6208 有问题的。。看看WKM各个接头。 换换连接线。。不行的话。重新刷下固件。在不行就返厂吧。。

有时那个参数是不太听使唤。。我一般是先开调参程序,再连WKM的USB去电脑。。那个内部控制器的USB interface 估计没设计好。。有时候不听使唤是真的。。

网友B:
我觉得如果不是控和接收机的问题,也许是飞控信号线的本身质量或者是接触问题,因为WKM的自动返航触发是有很多条件的,符合其一就会触发返航,因距离远信号弱而导致返航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例如,你的控设置了单舵行程不足触发FS也是有可能的。总之有很多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距测试做了很多次 还把接收机6208单独供电 长时间测试也没发现问题
奇怪的是WKM的感度参数无法更改 回 ...

感度无法改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没开控,WKM在失控保护状态。 你在调参之前把控打开,或者你的控真的有问题,换一个遥控器不就能定位是WKM还是控了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失控保护会不会是遥控器方面出现问题啦 还有如果是SBUS连接的话 可以换根主控到接收机的SBUS连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如果不是控和接收机的问题,也许是飞控信号线的本身质量或者是接触问题,因为WKM的自动返航触发是有很 ...

感谢清风的回复,我已经把WKM-6208的SUB线换掉了(虽然用万用表测量3芯线都没有问题),今天下午飞了2块电池差不多5-6个起落,状况一切正常。但是这种失控的现象之前也不是每次都必然出现,所以没有找到可信的问题根源,飞起来还是让人很不踏实,另外你说的“控设置了单舵行程不足触发FS”我不是很明白,恳请能再解释下吗?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那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没听过6208 有问题的。。看看WKM各个接头。 换换连接线。。不行的话。重新刷 ...

谢谢FLYWIND  WKM的线会影响到失控应该是说连接6208的SUB线吧 这个我也换了(虽然换下来的线经测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会不会是遥控器方面出现问题啦 还有如果是SBUS连接的话 可以换根主控到接收机的SBUS连接线试试

谢谢 xqc59遥控器和6208我昨天下午找了个空旷的地方 拉高了至少有300米 控制没有问题,之前 出现失控保护的时候甚至距离只有10米左右

网友:
我想知道代理商是谁,这么弱!

网友:
有些细节问题,重新安装过一次就好了。。按你的说法就是任何东西没更换过,在检查插线过后就没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FLYWIND  WKM的线会影响到失控应该是说连接6208的SUB线吧 这个我也换了(虽然换下来的线经测量是好的 ...

是的,sbus 有时会因为线材不好丢失传输的数据包。。我遇到过一次。。最好用原装的Futaba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清风的回复,我已经把WKM-6208的SUB线换掉了(虽然用万用表测量3芯线都没有问题),今天下午飞了2块电 ...

遥控器设置里面有个F\S选项,都归零,也许会设置了20%什么的

网友D:
应该是遥控触发问题。。可以接调参看能不试出来。 最好有别的遥控一换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