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片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03):
想买手术刀片切KT板,上淘宝一看,各种型号,五花八门,不知道切KT板用哪种好?
求教,谢谢

网友A:
11、12号刀片还有配套的刀架。

网友B:
其实切kt就用裁纸刀就行了,刀再锋利,也是要看切的角度的。而且一般一刀是切不平的,基本要4刀,从轻到重,才能切出很平整的侧面!

网友C:
楼下回答

网友D(2014-03-06):
其实切kt就用裁纸刀就行了,刀再锋利,也是要看切的角度的。而且一般一刀是切不平的,基本要4刀,从轻到重,才能切出很平整的侧面!又学了一下。关键要多练,找感觉。

网友E:
我现在都想用电烙铁划了,至少先话出个个型再慢慢切

网友:
kt板用美工刀就可以,几块钱一把,刀片也不贵15元一大盒,有一百片。宽度9mm的那个好用。切得时候要注意角度30度左右一刀切很平整的。

网友F:
用电热刀

网友G:
11号最好用

网友H:
壁纸刀就行,

网友I(2014-05-22):
我用的是11号刀片,很好用,美工刀片没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