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快被电CAT折腾死啦,求帮助。。。。。。

楼主(2013-08-03):
各位前辈好,我是标准的新手,一开始不懂O和CAT的区别,呵呵,只是凭自己喜欢买了个CAT,用的6S电池,第一次跑起来稍微加大点油门,船就冲出水面,全油门更是夸张,完全就跟武侠片里轻功水上飘一样,非常不稳定,结果翻了(下河一次

后来不管我老鼠尾怎么调整,无论是螺旋桨入水调深还是调浅,无论我重心调前还是调后,船高速的时候就是会跳,我甚至用了2块6S电池一直放在头部,船放水里头立刻沉下去了,全油门还是跳,求论坛的高手帮忙分析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上个图吧,最好是侧面的

网友:
估计轴是向上挑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最好是侧面的

图片来了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的CAT长度是80厘米(不含后面的老鼠尾),厂家说重心点是最中间,也就是40厘米部分,正确否?

楼主:
因为高速的时候一直跳(甚至可以用一直飞来形容)非常不稳定,所以经常翻,每次出去游泳圈必备

网友B:
用的什么轴?怎么跟舵机架连一起的。换个好点的试试看

网友C:
“我甚至用了2块6S电池一直放在头部,船放水里头立刻沉下去了,全油门还是跳”
我也试过配重压头,船放水里头都要下沉了,看的人都说加油插水,结果不是,它永不底下那高贵的头。
后来,我看这船这么坚强,就放弃调戏她了。

网友D:
浆入水不够深.要加深和平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入水不够深.要加深和平推力线

你好,你的意思是浆还要放下去吗?我几乎已经快防到底了,平推力线应该怎么调整?还有我的船因为体积小,放6S电池,只能放在最侧面,放在水里船就左面低,右面高的,是不是可以正好抵消一下反扭?

还有请教一下老师,80厘米长的CAT,重心一般约在从头算起多少厘米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轴?怎么跟舵机架连一起的。换个好点的试试看

你好,用的是软轴

网友E:
CAT双发才劲,单发我选O,玩了3年不觉厌

网友:
轴平面不能低于两边浮体,不然浆一会把船托出水面,一会又掉下来,就会跳。
虽然我没跑过CAT,但我分析重心应该在船中部,然后船姿态应该是坐尾,轴角度略向下,从而略压头。

纯属猜测,楼下高手帮忙解答下,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甚至用了2块6S电池一直放在头部,船放水里头立刻沉下去了,全油门还是跳”
我也试过配重压头,船放水里 ...

西风哥也装过CAT?指点指点,学习下,为以后玩CAT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T双发才劲,单发我选O,玩了3年不觉厌

双发是正确的.但我见到有D没有玩过CAT的老细乱发言.会误道新人的.请慎重发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把船平放到一个平面上(例如玻璃,光滑平整的地面,瓷砖等),出轴首先调整到与船底一条直线上,然后根据船跑的姿态再来调整重心位置,一样一样的调,每次调整不要太多,多了就会找不出具体原因,,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有异议,欢迎探讨。。

附 欧阳星兄 07年的 DM双体图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船平放到一个平面上(例如玻璃,光滑平整的地面,瓷砖等),出轴首先调整到与船底一条直线上,然后根据 ...

谢谢朋友,我按你的意思先调试一下,不过我觉得看了你发的照片,对比下我的螺旋桨位置,是不是我的还不够长,螺旋桨是不是还应该往后面移?

网友:
桨不好  换了吧

楼主:
我的是D42铜浆,应该换多少大的?是否应该换CNC的?

网友:
推力线,压浪板?不懂帮顶

网友:
1.将轴架调整到于船底一样水平。2如果还跳可以换小直径的螺旋桨。

网友:
这个船壳不行的 有缺陷的不管怎么调都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船平放到一个平面上(例如玻璃,光滑平整的地面,瓷砖等),出轴首先调整到与船底一条直线上,然后根据 ...

谢谢前辈指点,我按照你提供的图片调试,发现我的桨入水角度不对,调试好后试了下,果然不跳了

但是现在又发现个问题,我的电池要放在最头上的部分才能平衡,我对比下我的船和你发的照片,我的桨靠前一点,你发的照片上的桨要靠后一点,是否桨靠后一点,电池就不需要放在船头上了那?   因为我用的电池比较大,不能正着放,只能放在船的最侧面,导致船一放在水里就往一边倾斜

还有我的船,低速的时候船会左右摇晃,但是到了高速就好了,很稳定,是否跟我电池放在侧面有关系?

对比这2张图片,明显您发的照片里,桨升的比较长

楼主:
作为新人的我非常感谢论坛里的热心模友给我的建议和意见,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按照你提供的图片调试,发现我的桨入水角度不对,调试好后试了下,果然不跳了

但是现 ...

首先感谢你的信任,

因为照片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楚你的浆是什么样的,可以的话,最好来个特写,

双体船,单驱起步会左右摇摆,这是正常的,高速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这是反扭力的问题,重心略靠左是对的(船尾对自己方向),

如果方便建议你上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信任,

您好,还是再次的说声非常感谢,可惜因为吸水舵效果不是很好,昨天电调已经烧了  我等新电调来了后拍视频给您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信任,

我用的是D42的铜浆,有问题吗?

网友F:
壳子不行 怎么调都有点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不行 怎么调都有点跳的

你好,我现在跳的问题是解决了,就是必须要把电池压头上

网友:
飞起来还不好呐

网友:
我的双发CAT,电机3674,2660KV的,能用442的浆吗?我现在用的438的CNC正反桨,跑的4S

网友:
内容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跳的问题是解决了,就是必须要把电池压头上

什么情况我这个壳子丫的调我半死就是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42的铜浆,有问题吗?

浆不能只以直径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螺距,,叶形也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跳的问题是解决了,就是必须要把电池压头上

你这条CAT跑起来跳和船壳、入水角、浆都有关系!首先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成品船的船壳,厂家为了省钱翻船壳的时候不开CNC磨具,不用真空工艺做出来的船壳早就和原版的母船相比变形走样了!还有就是你这个入水角有问题,你现在这角度整个推力线是向上的,那跑起来能不跳么?CAT还是跑双发好,正反桨可以用来克服反扭力,你要坚持单发的话,建议把浆换成三叶桨,三叶桨跑高速稳定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情况我这个壳子丫的调我半死就是跳

我也就是参考zwbiorikyo大哥发的照片上的出轴去调的,反正我也新手,死马当活马医 乱七八糟的调了一通,跳是不跳了,就是必须把电池放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不能只以直径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螺距,,叶形也很重要。

恩,还得深入研究,这几天每天潜水和咨询老师恶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条CAT跑起来跳和船壳、入水角、浆都有关系!首先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成品船的船壳,厂家为了省钱翻船壳的 ...

您好,我的船确实是成品的, 船有缺陷确实也难免了,因为是新手,怕买散件来自己不会装,推力线的问题我再调试一下看看,其实我对这条船也不报有太大的希望,就当新手磨练抄刀学习经验用吧 下一条CAT,确实打算双发,而且要破百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H:
破一百不难,想办法破一百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是参考zwbiorikyo大哥发的照片上的出轴去调的,反正我也新手,死马当活马医 乱七八糟的调了 ...

其实电池应该要稍微往后放一点才会得到更高的效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是参考zwbiorikyo大哥发的照片上的出轴去调的,反正我也新手,死马当活马医 乱七八糟的调了 ...

速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咋样?

速度没测过, 也说不出来,下次拍视频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池应该要稍微往后放一点才会得到更高的效率

谢谢老师提供照片,我的是单快的6S,只能放左边呵呵,下次配双发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破一百不难,想办法破一百六吧

老师,我还是新手呀,我目前感觉60都很快了   160,严重超速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池应该要稍微往后放一点才会得到更高的效率

从图片可以看到,CAT的重心在船船尾向前的1/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