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 KV值高省电 还是KV值低省电

楼主(2013-08-03):
新人弱弱的问个问题, 发个以前装机的图片  . 现在用的是 3500KV 的电机  4个 2200  11.1V 电池   如果用低KV电机  电池是不是要换成6S  .3S电池可以飞 低KV值电机吗 ,因为不想投入太多  .

网友A:
450大桨悬停转速约2000转/分,你根据电机kv值、电池电压、减速比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相同速比,用在同一台模型上,那么低KV值要比高KV值,在飞同一项目要省电。(这里的KV值指3500-4000KV)
如果要用1700KV飞3S电,那就不是省电了,是飞不起来了。直机的配置在一定电压范围内,其KV值也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相同速比,用在同一台模型上,那么低KV值要比高KV值,在飞同一项目要省电。(这里的KV值指3500-400 ...

学习啦!传道授业解惑

网友:
3500KV配多少T齿?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相同速比,用在同一台模型上,那么低KV值要比高KV值,在飞同一项目要省电。(这里的KV值指3500-400 ...

4楼好像盗用了某个大湿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好像盗用了某个大湿的头像~~~

好像是本尊,

网友:
看起来楼主的专业知识有待加强哦。楼上说的很对,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省电的关键有两点:

(1)是机件灵活协调,动力均衡匹配。比方说调校很好的油门螺距曲线。
(2)是飞机尽量轻,同样条件下优选轻的部件。

所以KV值不是越低越省电,低到动力不足的程度一定会费电的!

同时要考虑舵机等部件的耗电量。

我有架有副翼版的亚拓450RTF,3400KV电机,35A电调,许多塑料件,
悬停转速1900转,超级省电的……新的3S 2200mAh电池,
航线/悬停飞13分钟(报警电压3.6V)

供参考。

网友:
低KV即便飞起来了也是点头哈腰,不稳,咱试过了

网友:
1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大桨悬停转速约2000转/分,你根据电机kv值、电池电压、减速比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相同速比,用在同一台模型上,那么低KV值要比高KV值,在飞同一项目要省电。(这里的KV值指3500-400 ...

呵呵 高手也从** 中国模型论坛过来了   恩 我的意思 就是  如果 3500KV以下电机省电的话  想用现有的3S  2200 电池 飞。  换6S电池 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3S可以飞2000KV 左右 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