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无副翼起飞是突然侧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3):
如题,机器配置是斜盘舵机215*3  ,锁尾525,3GX陀螺,不知道哪错了,还没离地突然侧翻,都炸了4副大桨了

网友:
没基础就找人带教

楼主:
咋就没说点有用的呢,我附近找不到玩450的,没人带,只能自琢磨

网友:
主流配置,可惜三轴非主流。
估计副翼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
别用3GX!换GV8000就不炸了

网友:
三轴陀螺仪副翼(滚转)修正反相,进入软件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很多种原因的,主要是要看到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又是3GX......
是不是反装在机机肚子里的,那里震动大,把安装位置换到上面限位器的平面上。

网友:
起飞侧翻 修正设反的可能很大哦·

网友:
450有副翼诚心慰问

网友A:
拨掉电机线,通电自检后手拿机机运动看看十字盘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重设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
刚订的几幅桨还没到,等到了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掉电机线,通电自检后手拿机机运动看看十字盘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重设软件

正解,起飞要注意这个问题,尽量缓慢启动!

网友B:
1 十字盘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2 震动过大导致三轴出错。

网友:
3GX的问题。。。

网友:
我第一次改无副翼也是用的3gx,还没离地就翻了,停下来一看,横轴都露出半截来了,在多几秒就射桨了,侧翻的原因是震动。震动ok了就不会翻了

网友:
炸不少了吧

网友C:
和我一样,我上次是侧翻要是起飞后翻就没有机会在这里打字了!上我侧翻的原因是舵机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我上次是侧翻要是起飞后翻就没有机会在这里打字了!上我侧翻的原因是舵机跳舵!

跳舵,是怎么发现的,然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坏了4副大桨??同一个坑里摔倒4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舵,是怎么发现的,然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说来话长~~跳舵有很多原因~目前我的检查出来是因为扎带绑带紧了摩擦侧板舵机线破皮,线漏出来跳舵~大浆小浆下掉把油门推起来~舵机自己时不时跳一下~很恐怖~!!跳舵有很多原因~供电不足也会跳舵~舵机限位器坏了也跳~3轴坏了也跳吧~要好好检查~这个比较麻烦~~后果也很严重~还好我这里没有出什么太严重后果!我当时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哈~

网友:
没设置好,多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我的一台450上用的3GX,感觉还不错。上电自检时找个水平的地方,自检完后,打开油门锁定,手持机身前后左右摆动飞机看看三轴自动修正对不对,机身振动厉害不,分别检查排除。

网友:
新人,学习了,都是经验!!

网友:
如果不是修正反了,估计有可能是震动吧,。。。

网友:
我已经炸了4次,今天决定将3gx从肚子里移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掉电机线,通电自检后手拿机机运动看看十字盘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重设软件

頂……拔電機線上電,移動機子,先確認三軸補償方向無誤,再上槳。

网友:
不去到3d水平坚决不上无副翼。

网友:
十字盘是否未休正???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
修正搞反了
手拿飞机左右摇摆一下,看看十字盘是不是能保持水平。如果飞机往左边摆,十字盘也往左边倾斜就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飞机往左边摆,十字盘往右边倾斜。飞机往右边摆,十字盘往左边倾斜。飞机往前摆,十字盘往后倾斜。
总之一句话,不管飞机怎么摆,十字盘始终保持水平。

网友:
同情LZ,我也一样遇到此问题。正在尝试解决中,目前3gx是安装在肚子里的,准备把它装到上面来,试试是不是震动的原因。

网友:
35楼正解!这事儿我干过,修正方向反了,一推油就翻!

网友:
舵机有毛病也会的

网友:
原因不止一种,不太好说

网友:
没起飞侧翻 一般是修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十字盘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2 震动过大导致三轴出错。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