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d10的朋友,请问它能调舵机速度吗?

楼主(2013-08-03):
请问各位大侠,d10遥控能调
舵机
速度吗?

网友A:
不能吧 没看到这个选项

网友B:
没用过 不知道 所以不会

网友C:
好像不能

网友D:
说明书说原配的rx1002可以调11ms,不过调了后要用数字舵机才行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再查查说明书。

网友E:
不刷机不确定有没有,刷了D固件是肯定可以调!

网友F:
刷了固件在混控那里会有速率选择

网友G:
刷固件的表示可以

楼主:
再次感谢热心朋友的帮助!

网友H: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I:
到底d10不刷固件可不可以控制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