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J求助

楼主(2013-08-03):
请教 T8J 如何切换 直机和固定翼模式 谢谢

网友A:
不用切换,建个新模型,MODELTYPE选直升机模式。

楼主:
会了,还是网络好用啊,呵呵,在线翻译,结合T10C中文说明,搞定

楼主:
进入主菜单,选PARAMETER,进入,选TYPE + - 就可以切换直机和固定翼,在EXECUTE确认,确认必须开启接收机,否则不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