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眼镜闪屏的疑惑

楼主(2013-08-03):
没有买屏幕,直接买的视频眼镜,用AV输入的功能进行FPV,今天测试发现一旦丢失信号,视频眼镜就得重启,要不然无法恢复,请问所有的视频眼镜都是这样的么?

再问下是不是如果是屏幕的话,就不会这样,短暂丢失信号可以再自行恢复?

网友A:
丢失信号不能恢复那果断是故障

网友B:
还是用显示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信号不能恢复那果断是故障

是视频眼镜故障 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视频眼镜和电视机是一样的,他有频保功能的。如果没有信号的时候他会是蓝屏的。
要买带接收的,一般都 ...

我的是普通视频眼镜,有AV输入,外接的伯通1.2G图传接收机,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显示器放心

唉...没办法啊,刚入门FPV,早知道用屏幕了,想着用视频眼镜加头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视频眼镜故障 还是?

不妨排除法,随便找个有AV输入的监视器,看看是否有同样问题,如果有,那么找图传接收的原因。

网友:
用AIO眼镜,谁用谁知道,除此之外都是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