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魔帮忙看下XA650Pro原动力好还是配DJI的动力?

楼主(2013-08-03):
航模摄影使用,飞控DJI WKM,挂微单R5,XA650Pro机架。老魔请指教:是用XA650Pro的原动力好还是DJI的好,如果有更好的搭配也请指出,在此先谢过!
XAircraft X650 Pro 含动力机架包含的东西:
1.   X650 Pro  空机架x1

2.   电源转接线x1

3.   XAircraft高性能30A电调x4

4.    T-Motor定制电机3110 800KV x4

5.   美国原装APC 11x47螺旋桨(正)x2

6. 美国原装APC 11x47螺旋桨(反)x2

DJI:
无刷电机: DJI专用无刷电机2122 150.00x4=600.00

无刷电调:DJI 30A高性能无刷电调 120.00X4=480.00

桨叶:美国原装APC 1047

网友A:
2122带不起来挂R5的650吧。就算戴起来估计也会很吃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22带不起来挂R5的650吧。就算戴起来估计也会很吃力吧?

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点

我之前用的是2212的,加了飞越狗台,飞机飞了5分钟左右,下来摸电机烫手了,最近刚换完电机。昨天刚出掉2212。我的是650PRO全部加起来重量是2000内,你要是吧狗3换R5,那要超出很多重量吧?我估计可能会比较吃力的,而且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是2212的,加了飞越狗台,飞机飞了5分钟左右,下来摸电机烫手了,最近刚换完电机。昨天刚出掉2 ...

多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不客气,我在研究我的650机臂断裂问题,实在比较头疼。

网友B:
不用考虑,当然是XA650Pro的原动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当然是XA650Pro的原动力好!

原动力挂微单R5,航模摄影设备一套的话合适么

网友:
没试过,感觉该可以的。要是XA650Pro的原动力带不起R5的话,Dji 2212就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在研究我的650机臂断裂问题,实在比较头疼。

看到你炸鸡的帖子了  感情上安慰下,原因找到了么,是动力兼容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