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宇电机发热的问题,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2013-08-03):
今天把四旋翼装好了,但是通电后一号电机转速很慢,电机电调发热很严重,甚至有一次通电后电机迅速发热,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问大家,电机才第一次用不会短路了吧,电机是朗宇a2212.泪奔啊,其他三个电机没问题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一下,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是电调,好赢20a,接电后电机发烫,不转,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目测 断相  楼主可以用替换法试一试

网友:
对朗宇只有无语  堵转问题一直交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断相  楼主可以用替换法试一试

我也怀疑是这样,电机抖动,电机座那还发热,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朗宇2212 + 好赢20A.
其中一个电机一上电就发烫, 原以为是电机问题, 交叉比对后发现是电调的问题.
后来买个新的电调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样,电机抖动,电机座那还发热,这个该怎么办

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电机了

确定了是电调的问题,买了个新的在路上

网友:
问题找到就好 YY一下尼龙扎带把贴片元件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