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精灵加俯仰控制,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8-03):
如题,装上了图传。加上俯仰控制就完美了,不知道如何具体改控,和naza设置和接线,求高手赐教。

网友:
DJI phantom升级件+H3-2D云台改装全过程,付教学视频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很简单,成本不超50元。而已。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中位器(这个电位器有点不好拆,我就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果然是高人阿~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请问,控上电位器的地线脚,接外置电位器的哪个脚啊,软件不动能用吗?谢谢

网友:
三角型布线中平行的是正负(控制上下)另外的是地线,你最好找个技术好的师傅焊接,要不然很容易撕脱板子上的触点,我搞坏一个了。

软件升级到3.12就可以啊,要不改装的话也可以用就是找个螺丝刀旋转第一个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呵呵,我的也安装好了,很好用!就是加了云台,重了哇,飞4分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谢谢,论坛里真是高手云集。我回去搞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开始鼓捣了。

网友:
你好,很感谢分享,但是我不知道云台横滚那根线用接吗?怎么接啊?还有那个回中电位器能给我发个吗?谢谢了,我的电话18237961000

网友:
横滚不用接了,基本少用的。云台上也没有这根线跟你留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也安装好了,很好用!就是加了云台,重了哇,飞4分半了!

我的是蓝色工坊无刷,加了云台图传再增高可以航模摄影不到七分钟,不接图传可以再多拍1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蓝色工坊无刷,加了云台图传再增高可以航模摄影不到七分钟,不接图传可以再多拍1一分钟。

就是很稳哈!比我的时间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蓝色工坊无刷,加了云台图传再增高可以航模摄影不到七分钟,不接图传可以再多拍1一分钟。

直接把云台的仰俯线插上F2通电后,会慢慢向上90度,一直对着机腹部,遥控还没开呢?求助!

网友:
是不是这样是正常的,外接电位器控制不了,精灵从没连过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云台的仰俯线插上F2通电后,会慢慢向上90度,一直对着机腹部,遥控还没开呢?求助!

用大疆的3.12版本调试啊,连接电脑后设置   云台在开启位置,   别的不用管。用遥控器控制到需要的角度啊,我的一开机也是直接转到向下角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疆的3.12版本调试啊,连接电脑后设置   云台在开启位置,   别的不用管。用遥控器控制到需要的角度啊 ...

你也是精灵,谢谢帮助!

网友C:
准备下载3.12版本的,有来了个3.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下载3.12版本的,有来了个3.14,?

没有必要了。这是针对大疆原厂的云台设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你好 原来的电位器是502 应该是5k 的 您的是20k  是一边20k 还是2边一共20k 去别大吗?

网友A:
阻值不同而已没有任何差距,就是个导通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不同而已没有任何差距,就是个导通电路而已

我把电位器弄上了,可是还没弄成俯仰。在精灵naza调节里可以看见x1跟着我改的电位器动。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我买的飞狗云台,他的俯仰控制应该是直接接到接收机上。能直接接到精灵的f2插孔上马?untai
在naza里x1直接输出的就是f2口吗?
求助。我的还没接上,捣鼓一天了。现在卡在naza和飞狗云台的连接上了。

网友:
本来就插到F2啊,你干嘛插到X1呢,你又不是原厂小禅思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处处是高人,要学习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处是高人,要学习太多了!

被逼的呗,原厂云台天价,还要再买几个不着边际配件才能用。

网友E(2013-11-05):
谁来救我啊,我的精灵要改控,我要控制云台俯仰,谁来救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来救我啊,我的精灵要改控,我要控制云台俯仰,谁来救我啊!!!

参考这个帖子,我是根据这个帖子搞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557&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还有不懂的再问我!

网友:
正在研究云台的收藏了!

网友F(2014-03-17):
哥们儿,能不能给个链接,哪里能找到这种电位器?在TB上搜自动回中电位器好像找不到阿。或者能不能我把控给你帮我搞好?我没什么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请问这个可以控制云台的横滚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老兄,我按照这办法换了一个自动回中的电位器,但云台一上电就自动向下了,扳动电位器的旋钮可以变换角度,但一松手就回到向下的角度了,想要固定一个角度很难呀!即使在地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度,得小心翼翼地不敢动啊,更别说上天去了,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换一个不自动回中的电位器更好呢?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兄,我按照这办法换了一个自动回中的电位器,但云台一上电就自动向下了,扳动电位器的旋钮可以变换角度 ...

V1版飞控很少出现此情况,V2版这壮况很常见。

网友G:
朋友·加装云台和图传都不需要改中心版吗···是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版飞控很少出现此情况,V2版这壮况很常见。

你QQ多少··我加·小马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加装云台和图传都不需要改中心版吗···是不是···哦····

上原厂云台需要换控,副厂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V1版飞控很少出现此情况,V2版这壮况很常见。

V2版的有什么解决办法?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2版的有什么解决办法?求教了!

这个刚好像要调整云台参数,我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哥们儿,能不能给个链接,哪里能找到这种电位器?在TB上搜自动回中电位器好像找不到阿。或者能不能我把控给 ...

你自己出邮费,我送你一个电位器,我刚改成功,多买了一个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需要的话加我QQ40937966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出邮费,我送你一个电位器,我刚改成功,多买了一个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需要的话加我QQ409 ...

好的,我一会儿上去加你,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出邮费,我送你一个电位器,我刚改成功,多买了一个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需要的话加我QQ409 ...

QQ加你了

网友(2014-05-18):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拆开精灵把云台控制线连接到F2接口,再接上电源。把遥控器打开焊掉电位器开关加装个外置电自动回 ...

老大我也苦于不会改俯仰啊。。遥控器那改装是真不明白,能不能录个视频啊。。或者加下Q252236661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