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灯管。自制四旋翼机架,tu pian yishang chuan

楼主(2013-08-04):
原来用的是论坛一模友的创意,用的PVC16的管加王八盒做的。飞过几次 特别稳,一次炸鸡后,PVC管有裂纹。就准备重新做一个。
在找材料的时候 发现有拆回来的旧的T5灯管,灯架是薄铝管,就用这根灯架 ,加上几块绝缘板,做了个。试飞了下 感觉还不错、

网友:
沙发!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额,昨天发完我还能看到来着。。我传到百度相册了,看来论坛不支持百度相册吧

网友A:
做个450还行  太大了软

楼主:
RE: T5灯管。自制四旋翼机架。

引用 网友A:
做个450还行  太大了软

嗯,轴距400多点,不到450,

网友:
什么玩意啊?玩麻将呢?来了个白板。。

我碰~~~糊了

网友B:
下面的led灯带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led灯带怎么做的?

四旋翼加了个圆形泡沫外壳,外面买的那种贴片led,一组断开后加连接线焊上,用胶带粘上。

网友:
我去,看标题还真以为用的灯管…………原来是灯管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旋翼加了个圆形泡沫外壳,外面买的那种贴片led,一组断开后加连接线焊上,用胶带粘上。

有单片机吗?能实现走马灯的变换吗?

网友(2013-09-08):
这个太薄了吧,强度不行

网友:
就地取材  高 实在是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