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小机的千万注意!致命危险!设计缺陷!迷你T插的电池用平衡冲极其容易短路!

楼主(2013-08-04):
玩儿小机的模友千万注意!致命危险!设计缺陷!迷你T插的电池用平衡冲极其容易短路!

我用的是1拖3和1拖6的平衡充电线,一次冲多个1S电池。电池插头才改了miniT插。飞机一下子又恢复了动力。
但是我发现一个致命的潜在危险。

这种miniT插的好处是公母头完全一样,也非常容易焊接和插拔。用在02S之类的小鸡上一点都不会热。比JST插头好多了。
但是,这个东西有个致命的缺陷。那个支出来的那根插针要么是正极要么是负极。不管哪个极。都极其容易在平衡冲的时候短路!我擦

这个是平衡充电线的电路图。

在多快电池一起充电的时候。任意两个电池的插针只要一碰,就完蛋!

我暂时是用轻木给把那个插针保护起来的。太危险了。

楼主:
我想了一下,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平衡充电线的插头换成同样的迷你T插。电池放电和充电用同一个插头。

楼主:
还有介绍一下我焊接这种插头的办法。是把插针拔出来焊接,然后热缩管套上以后再插回去。。

网友:
对危险有预见性并采取措施

网友:
用黑色的迷理少插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LZ是说  就算是是小鸡鸡  也是鸡鸡   不能乱插哈

网友:
我的是充电器端也改成miniT 就无事啦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啦

网友:
谁让你要把两根线碰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介绍一下我焊接这种插头的办法。是把插针拔出来焊接,然后热缩管套上以后再插回去。。

娄主这一抬不错!

网友:
有電的東西,還是頂包覆性較佳JST,那個凸針外露,容易誤觸任何點,若剛好形成迴路(短路)那就燒嘍!

网友A:
原来也准备改的,现在不改了!

网友:
安全必须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警示,好!

网友:
越复杂的东西越危险。

网友B:
我操 ,大哥 插头和线焊接的地方不可以裸露在外的,需要用热缩管保护啊。

网友:
安全意识相当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准备改的,现在不改了!

我也一直没有去改,但是不该没法飞了。那个JST插头发热越来越严重。本来就有点发热,后来热的跟电烙铁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操 ,大哥 插头和线焊接的地方不可以裸露在外的,需要用热缩管保护啊。

我用的是透明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准备改的,现在不改了!

那个JST插头氧化膜发热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电池明明好好的,上去还不到3分钟就飞不起来了。。。我以为是大电流充电把电池搞坏了。恰好电显也出问题坏了,什么电池都至少显示3.9V。 我还以为是电池坏了。结果改了MINI T插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发热导致电压降低到飞不起来的程度了!

网友C:
我的也飞不起来了,明明有电也‘飞不动’,三分钟不到就没电了,测电压还有3.8V以上都飞不起来,电池是新的也一样!起初以为是以前可能不小心主板上震掉了个什么东西导致的,一直无解搁置到现在!这么说来真的是这个JST插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飞不起来了,明明有电也‘飞不动’,三分钟不到就没电了,测电压还有3.8V以上都飞不起来,电池是新的 ...

就是这个问题。那个插头只要消耗掉0.5V的电压,就足以让飞机飞不起来。满电是4.1*V , 电压到3.6V就很难飞得起来了。

网友:
没用过MINI T cha

楼主:
现在我解决的办法已经找到了。用0.8毫米的热缩管,每次充电或者储存的时候就给那根伸出来的针套上。反正每次只消耗3厘米到5厘米。我买了10米,够用到电池报废了。

网友(2013-11-11):
确实危险

网友:
财不外露
露出来就危险了

网友:
我试过插电时候插错,把2个电池对插了。。。。

网友:
LZ为什么不把飞机上和充电器的插头改成MINI-T呢?

看你电池上原配的插头用来充电,MINI-T用来放电,增加重量不说,感觉完全没必要啊!

不过我也发现MINI-T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入有个小朋友吧两个电池的MINI-T插到一起。。。那就好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