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银狗3供电 电流..多少才行?

楼主(2013-08-04):
   请教下 银狗3供电 想用闲置的40A电调的BEC给狗供电 但是BEC输出是5V 3A 狗的电池是1000MAH 充电的话最大1C就是1A     3A到底能用吗? 我怕电流太大 所以请教下各位能接吗``万分感谢`

网友A:
BEC输出是5V 3A,是他的最大供电能力,
电压一致,电流小于BEC输出的可以用
也就是说狗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输出是5V 3A,是他的最大供电能力,
电压一致,电流小于BEC输出的可以用
也就是说狗是可以用的

好的 谢谢  我就是怕 电池抗不住。。。

网友B:
看来LZ初中物理还给老师了啊

网友C:
可以的,但那个电调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LZ初中物理还给老师了啊

主要是不清楚 狗的耗电量 难得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但那个电调会热:)

谢谢了``  DC-DC12V输入也热怕烧 我感觉 电调好象还保险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DC-DC12V输入也热怕烧 我感觉 电调好象还保险点``

Dc-Dc 效高发热少,电调都是ldo发热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 效高发热少,电调都是ldo发热大 :)

哦哦 谢谢指教`

网友D:
银狗3的初始充电电流为500mA左右,拍摄录像电流为200mA左右,边拍边充电700mA。Fluke万用表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狗3的初始充电电流为500mA左右,拍摄录像电流为200mA左右,边拍边充电700mA。Fluke万用表测出。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