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玩具船改装!

楼主(2013-08-04):
前段时间下楼去卖废品发现一条久的玩具船,于废品收购站老板讲价20元购得。打开船壳后发现没有进水痕迹是电机烧毁,掏空一切内脏后购得最便宜的材料,进行纯新手式的改装现在已经完成一多半的改装。上几张图片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可行否?电池我还用我以前的5200毫安30C锂电。电调是风冷320A有刷一拖二电调改的水冷。出浆长度是尾端到浆插是6CM。还有一个问题遥控的接收机天线太短了能不能直接焊一个单股电线来延长,并能否增加接受范围?
两端突起的上面还可以加一片类似汽车尾翼的导流板!

            整船长度75CM。水泵或船底刮水口强制循环供水

电机为有刷540高速电机*2   黄颜色的是有刷320A一拖二风冷电调,改成水冷并多家了散热水道。

整体布局就是这样,大部分都还没固定。银白色的是狮子5200毫安 好像是30C 的锂电池。这样的布局船体里利用有限的空间来放泡沫来增加船整体的浮力吗? 不求多块的速度自要能不沉转向自如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位父亲在孩子面前的承诺啊

船尾的样子,出轴6CM

网友:
担心的你的电调

网友A:
接收机延长线焊接最好用无氧铜线

网友:
我对这船最担心的就是电调,

网友:
还配个抽水泵,真好,不过重了点

网友B:
一个电调3个马达,一夫三妻,担心你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调3个马达,一夫三妻,担心你的电调

那个水泵电机接收机恒定6V供电 电调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延长线焊接最好用无氧铜线

用一根钢丝可以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根钢丝可以替代吗?

额,这。。。

网友C:
2.4G的天线好像不在乎长短吧,只需要保证能竖起来就行了,这玩意不是以前的调频之类的,靠天线长度来增强信号。另外,这东西外面被剥皮的短短的馈线那一小截我记得也是有讲究的,剥离多少都是有说法的,自己不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天线好像不在乎长短吧,只需要保证能竖起来就行了,这玩意不是以前的调频之类的,靠天线长度来增强信 ...

哦 感谢 那我就不动了 在问一下 5200毫安的电池 30C防电 3S 的锂电池 能用来跑540有刷电机吗 ?

网友:
我只看看,不懂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感谢 那我就不动了 在问一下 5200毫安的电池 30C防电 3S 的锂电池 能用来跑540有刷电机吗 ?

我也是菜鸟,你最好查下你手头540的参数,一般540上3S,电压高了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感谢 那我就不动了 在问一下 5200毫安的电池 30C防电 3S 的锂电池 能用来跑540有刷电机吗 ?

这要看你的电调支持不支持3s了 电机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