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multiwiiconf打开没显示啊

楼主(2013-08-04):
各位大神

第一次开始玩四旋翼

板子是ATMEGA2560+MPU6050+HMC5883L+MS5611(金属外壳)+NEO6M GPS

用的是2.2的固件,请问一下修改程序的conf.h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还有我自己用了这个板子的商家给的程序 打开multiwiiconf没有显示的,java也装了啊

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A:
是用Arduino打开

网友B:

楼上正解--看我的多旋翼飞控合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Arduino打开

你好

是我用arduino打开那个congfig.h文件配置好了之后
然后就保存下载
再退出那个arduino

然后想打开程序文件夹下面的那个multiwiiconf.exe

就是这样的

请问是什么个情况或者该怎么正确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看我的多旋翼飞控合集教程

好,我去翻翻你的看看去

网友(2013-11-04):
同求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我用arduino打开那个congfig.h文件配置好了之后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网友(2018-11-04):
这个软件确实总出问题,简易用wingui,界面更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