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器上面这电子元件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3-08-04):
请教滤波器上面这电子元件是什么作用的? 如图~

哪边是接220V电源?

网友A:
放电管,高压泄放用。一般用于防雷.

网友:
绿线接地,那两个螺丝接220V。

网友B:
外边的绿色PCB板是防雷的,金属壳的那个才是滤波器。这个是加装的。

网友:
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C:
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能答上的问题,还被大家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能答上的问题,还被大家抢了。

呵呵!能人太多

网友:
上面一般都会有L 相线 N 零线 和接地的标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边的绿色PCB板是防雷的,金属壳的那个才是滤波器。这个是加装的。

滤波器上有 L1 L2  另一头有L3 L4 这头是连寻了PCB板的, 应该选哪头作为220V电源输入呢? 对了,那个滤波好像是双向的,LOAD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管,高压泄放用。一般用于防雷.

滤波器上有 L1 L2  另一头有L3 L4 这头是连寻了PCB板的, 应该选哪头作为220V电源输入呢?

网友:
一般来说泄放管在滤波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