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电机可以用无刷电调驱动不? 失败的案例

楼主(2013-08-04):
电风扇坏了  拆来看看 怀疑是电容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电容换  所以想用电调试一下  结果不行
电风扇用的交流电机 和模型用的直流电机 吗搞懂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

求大神科普

网友:
大哥 K的电调最大也才支持14S吧

网友:
完全两码事!风扇是交流异步电机,用电容移相仿三相电交流。而且是220伏。

楼主:
没办法  周末太闲了   改改  顺便测试一下电机电调的寿命

网友:
这个风力够猛~~~

网友:
真闲,不过航模的无刷电机静一点就可以当风扇吹了

网友:
楼主不觉得威力过大么……

网友:
楼主想要被劈

网友:
电装的钱可以买个风扇了吧

网友:
楼主当心把你蛋蛋削掉

网友:
涉险的事,一定别干!

网友:
模型用的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交流电机。电调把直流电转化成三相的方波交流电。不过楼主这样不行的,电扇的电机内阻太大,10几伏的电压根本驱动不了,还有无刷电机虽然是交流电机原理相似,但是结构不一样的。
电调输出的换向是主动换向,是通过定子线圈感应电压后换向,而交流电是就一直在换向。

网友:
涉险的事,一定别干

网友:
只能说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这风扇太猛了,要是射浆了。。。。呵呵

网友:
小心风扇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