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打舵混乱 求指点 谢谢昨天给我k8软件的魔友

楼主(2013-08-04):
打前舵 十字盘平行上移 打后舵 十字盘平行下移  打油门遥杆 中间往上  十字盘前倾 遥杆中间往下 十字盘后倾   devo7e控 4种遥杆模式都试了没用  k8陀螺 7通接收机  插线返复比对 应该没错 不知道问题在哪

昨晚弄了一晚   线没错 十字盘也没选错 舵机反向错了 谢谢魔友给的帮助

网友A:
接收机插错了,pit和ele 上的插头对换

网友:
线没插错的话就是控的十字盘模式选错了,应该选第一个,而不是12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插错了,pit和ele 上的插头对换

pit是哪个舵 没看到啊

网友:
pit就是升降舵机  也就是二通道     PIT也就是螺距   也就是六通道    升降舵机就是后面那个舵机

网友:
乱说,PIT是螺距舵机,后面看过去左边那个,vbar舵机123分别对应后(ele) 左(pit) 右(ail)

网友:
给你个个人认为最好的VBAR教程,好好看看吧。“http://www.rctw.#n#e#t#/thread-239782-1-1.html”(自己把4个#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