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94122发动机玩一会就自动熄火

楼主(2013-08-04):
各位魔友,油车是否都有这样的问题,
玩一会后,发动机温度过高就自动熄火?
怎么解决?
发动机冷却,有什么高着没?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呀

网友A:
应该是贫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贫油了吧

贫油的话,主副油针怎么调

网友B:
贫油,鉴定完毕,具体怎么操作不清楚,反正整到稍微富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贫油,鉴定完毕,具体怎么操作不清楚,反正整到稍微富油就行了

谢谢,非常斋谢谢

网友(2013-11-15):
贫油把主油针向外拧一点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怎么调油针的,也有简单方法鉴别是否过热的,自己搜搜

网友(2013-12-24):
是高速停还是怠速停啊,

网友:
贫油了吧

网友:
多看帖子多实践  你所遇到的问题基本在网上都能搜到  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网友:
经常遇到,调主油针就可以了,往外扭一点,再试试

网友:
问题一样,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