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旋翼GPS定点问题

楼主(2013-08-04):
MWC mega AIOP 2.2版,四旋翼轴距450,没有超声波。。。。。。。。

打开定点GPS hold ,四旋翼一直高飞。。。。
打开 GPS home 四旋翼稍微漂移。。。。
关控却只是自旋。。。。。

问一下模友,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这出去飞一次挺不容易的,也没个好地方调试,求指点~

网友A:
打开定点GPS hold ,四旋翼一直高飞。。。。
打开 GPS home 四旋翼稍微漂移。。。。
关控却只是自旋。。。。。

1:
高度和GPS Hold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当时油门是什么状态,还有定高怎么开的?
2:
返航的速度不是很快,只要是往home飘就行了。
3:
关控之后的动作,是由你的接受的失控保护决定的。你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高度和GPS Hold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当时油门是什么状态,还有定高怎么开的?
2:

哦哦 定高是baro吧,定点时没开......失控设置为油门保持,其他副翼、升降、方向均不变~

网友A:
失控设置为油门保持,其他副翼、升降、方向均不变

副翼、升降、方向应该是居中吧,不能设置为保持啊。

最好再设置一个打开定高,回家两个功能的A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升降、方向应该是居中吧,不能设置为保持啊。

最好再设置一个打开定高,回家两个功能的AUX。
...

不是100%么?居中需要调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100%么?居中需要调到多少?

看你的控的设置范围了。

我的天7,可以设置范围好像是 -100% 到 +100% 。

所以要设置为0啊。

反正就是要设置中间啊。

如果你的转向舵设置为100%,那不就是满舵自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控的设置范围了。

我的天7,可以设置范围好像是 -100% 到 +100% 。

嗯 谢谢 我再调试下~

网友:
刚买回来GPS,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