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wii的模式英文意思

楼主(2013-08-04):
以下是整理后的翻译,如果不对请指出。(131204整理)
Acro--------------------------(飞机模式,通过控制角度和速度实现)
Auto Level--------------------(自动保持水平, 自稳模式)
Altitude Hold----------------- (高度保持)
Heading Lock-----------------(方向锁定)
Optional mode----------------(选择模式)
HeadFree---------------------(方向自由,无头模式)
GPS Hold---------------------(GPS保持)
GPS Back to home position---(返航)
level mode--------------------(只通过控制角度来实现)

angle velocity driven (accro mode) 是通过控制角度和速度来实现
absolute angle driven (level mode) 只通过控制角度来实现, 后者只能保证角度。速度不能控制。
以上两种只能选择其一。

楼主:
当前的理解:
angle velocity driven (accro mode) 是通过控制角度和速度来实现
absolute angle driven (level mode) 只通过控制角度来实现。
这两种模式智能选择一种。

网友:
Auto Level         : 应该是自动保持水平。
angle velocity driven (accro mode) 是通过控制角度和速度来实现
absolute angle driven (level mode) 只通过控制角度来实现。
这个前者 可以保持一定角度和速度。。后者只能保证角度。速度不能控制,

我只是知道意思。。准确翻译还做不到。。只供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
HeadFree---------------------(方向自由) 够生硬 的     这是通俗的“无头”模式
Auto Level-------------------- (自动保持水平)   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