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锁尾增强改装,90%感度一点不抖!

楼主(2013-08-04):
02S的那个尾撑是整个机身刚度最弱的地方。所以震动会在那里变得幅度很大。通过在弹片和尾翼上钻孔之后用铜丝拉紧,成功地解决了抖的问题。原来已经调的很好了。75%到80%感度只有一点点抖。现在是90%感度几乎完全不抖!

就是在这两个箭头所指的地方用1毫米钻头钻孔。然后用0.8毫米的铜丝拉紧。这样就增加了尾巴的刚度。就不会抖了。不过悲剧啊。刚才出去飞的比较猛,尾舵机好像有点扫齿了。第4电开始又有点抖了。华坑真是伤钱又伤神。。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和止痛药的原理一样。。。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望上图解!

网友:
看到这个图片我笑了!

网友:
嗯,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望上图解!

已经加上注释

网友:
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吧,同沙发

网友:
这个原理不明啊

网友:
毕竟是华科尔 大家都懂得

网友:
尾管拉弯了,轴传肯定要扫齿

网友:
看到这个图片我笑了.正式笨七

网友:
有想法,不错啊

网友B:
拉紧铜丝后,尾杠变形的机会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紧铜丝后,尾杠变形的机会大增!

确实。但是这对性能没有影响。我之前用过一根尾管的孔都是歪的。里面的碳轴和碳管在摩擦。产生沙沙声。但是没有什么影响。某些情况下反而还抵消了一部分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