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A6改装——包2金属路轮安装完毕,待续。

楼主(2013-08-04):
恒龙豹2A6改装——包2金属路轮安装完毕,今天早上7点多用锤子砸出来的,总结一下安装小经验:建议先装托带轮再装路轮,路轮必须从驱动轮之后的路轮作为第一个开始装。锤子砸时允许带点悲壮情绪——砸坏了就算。简单一句:快狠准后续将有大大小小10多项个人喜好的改装,完成后再来个高清无码视频

网友:
真舍得砸,呵呵。。。。。。。顶起

网友A:
不错,恒隆的底子有点弱。升级还是田宫的升好些吧?

网友B:
LZ,拖带轮也跟恒龙塑料的一样,硬按进去吗?这样估计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恒隆的底子有点弱。升级还是田宫的升好些吧?

这么一比,肯定是田宫的好些啦。不过,有时“贵”在折腾当中又爱又恨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拖带轮也跟恒龙塑料的一样,硬按进去吗?这样估计很难吧?

这个是有点难度,因为有可能会弄坏底盘,最好的方法是将那个座摇松拆出来,然后用锤子将拖带轮砸进去后再用502粘回去。或弄个台钳叫个人帮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点难度,因为有可能会弄坏底盘,最好的方法是将那个座摇松拆出来,然后用锤子将拖带轮砸进去后再 ...

,那还不如不按这个金属轮子,晕,反正在上面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恒隆的底子有点弱。升级还是田宫的升好些吧?

4倍的价钱也。。。。

网友:
动手能力相当的强,托带轮也能装得上,

网友:
帅气,感觉托轮不用换

网友C:
田的可以用得上吗????

网友:
喷沙了?这么多麻点?看来恒隆结构还是看不懂,为何不直接改田宫结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田的可以用得上吗????

直接原装HL塑料的结构复制过来的.......用不了

网友:
个人认为加个金属履带足够了

网友E:
请问,这个路轮重不重?我看轮轴好像也是锌合金,会不会很脆?轮轴外径多大呢?金属履带和驱动轮够不够结实?手里没有豹2,想入一台,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路轮重不重?我看轮轴好像也是锌合金,会不会很脆?轮轴外径多大呢?金属履带和驱动轮够不够 ...

入吧,到时你diy个金属底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原装HL塑料的结构复制过来的.......用不了

看样子还是要先入金属履带吧

网友:
我也入了套金属路轮,没入金属履带,总觉得豹2金属履带不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还是要先入金属履带吧

HL那豹2金属履带貌似单销的,非挂胶,又是非良心唉

网友:
一大堆的人民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入吧,到时你diy个金属底盘

381大哥难道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路轮重不重?我看轮轴好像也是锌合金,会不会很脆?轮轴外径多大呢?金属履带和驱动轮够不够 ...

路轮比较重,具体重量没算过,个人觉得轮轴不会太脆,目前试了几次放一箱6公斤的水在上面爬行,原装动力的情况下,速度有点慢,迟些改动力。金属履带和驱动轮够结实,可惜底盘实在不够结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81大哥难道入手了?

豹2的坑太大,恒龙出的履带又不够理想,没意思。加上最近忙着改波箱,原来的田宫540准备拆掉换成那个775电机,转向的540也要换成580电机,再加点料,以后就可以爽玩,不用再惦记着还有什么没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豹2的坑太大,恒龙出的履带又不够理想,没意思。加上最近忙着改波箱,原来的田宫540准备拆掉换成那个775电 ...

哈哈,看来那几个电机还派上用场了哈~~~不过个头确实有点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来那几个电机还派上用场了哈~~~不过个头确实有点大了!

电机是挺大的,又大又重,粗步算了下,改良过的波箱长度会达到270毫米左右,电池都难放了,但会多了几个高级功能,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挺大的,又大又重,粗步算了下,改良过的波箱长度会达到270毫米左右,电池都难放了,但会多了几个高 ...

期待381大哥的作品啊,,,做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2013-10-18):
田宫和恒龙价格和仿真度就不在一个档次,更别说升级了!一个字“穷”还玩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