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的DFC版旋翼头问题

楼主(2013-08-04):
发现这款旋翼头有两个主轴定位孔,一高一低,用低的一个的时候,大桨连杆和相位臂会扭成一个角度,用高的一个孔的话,在零螺距的时候相位臂不能成90度,而且达不到DFC低重心的效果,图中用的是高的一个孔位,不知各位是怎么装的?

网友A:
调节拉杆使相位臂水平

网友:
十字盘也是7075的?

网友:
飞越的主轴是116MM的,冰人的是118MM的,7075没用过,应该也是118mm的,所以有2个固定孔,是为了能使用2款主轴吧,,,,,,,,楼下继续

网友:
大哥。这个不是DF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拉杆使相位臂水平

相位臂的拉杆可以调节,但是调到最长的位置也无法使相位臂水平

网友B:
我用的是7075的改装主轴,发现相位器0度螺距的情况下相位器平不了,够不到的, 不过只是视觉效果,实际完全不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7075的改装主轴,发现相位器0度螺距的情况下相位器平不了,够不到的, 不过只是视觉效果,实际完全 ...

也是 7075的旋翼头和7075十字盘

网友:
有钱人哟.

网友:
确实有点麻烦~
主要是T头短了一些~

网友:
新款早已经到手了目前还没用。 以前老款的 的确相位器球头有点长。我试着 打磨了一下相位器里面的球头固定螺丝,接着又磨掉了一些相位器球头扣的长度,现在俺的 0螺距相位器 基本水平。用的是 最上面的 那个孔!

网友:
我也有一套 还没装啊

网友:
用最高点的孔,,然后通过调3个舵机拉杆,,使相位臂水平。。。。
我也是7075  dfc头的。。。。

网友:
楼主的旋翼头不是DFC的,是FBL的。

网友:
我的头用的是上面的孔。

网友:
没见过红色的

网友:
这个是FBL,不是DFC。

网友:
7075的十字盘是红色的了?

网友:
这个!!!不是FBL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