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酷热 调飞 YS-S4钉子 AV

楼主(2013-08-04):
      经过 昨天的台风天气 在阵风很大的情况下 调整了S4
原来 我的晃动补尝很大  到了 160   ,经过这2天摸索  主要是我的动力过强 再按实际飞行的情况上荷载以后
参数恢复了正常范围.

不多说 配置:
机架 飞越 普通货650  C扣用久了松跨跨了 ,

电机 疯狂的3608     螺旋桨 APC1447

飞控 S4

电池 宝哥我DIY的 2组 4S 5600 MAH

一手拿遥控   ,一手拿小DV  随便录了个几十秒 太阳好大真辛苦  手抖....

全套 如下  JR 11X  S4

网友A:
辛苦 宝哥
請問 X4的WIFI 也可裝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 宝哥
請問 X4的WIFI 也可裝上控制?

可以控制 还可以手机遥控呢~!

楼主:
S4 手机遥控:   大致内容如下图所示:沿着十字架的十字路线上下移动,飞行器就会前后移动,沿着十字架的十字路线前后移动,飞行器就会左右移动。

网友A:
調參 GPS監察 電壓 這些
是不是全都可以實現?
還是 只可實現 手机遥控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參 GPS監察 電壓 這些
是不是全都可以實現?
還是 只可實現 手机遥控

全部 可以用 手机地面站 和电脑地面站来看 ~!

网友A:
這 豈不是X4 超特價零度回饋社會良心版 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 豈不是X4 超特價零度回饋社會良心版 飛控

的确是 亲民 哈 性价比 一流超高.

网友B:
用NZAZA的飘过。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ZAZA的飘过。了解一下。

某扎....     注意点把     还是 安全第一好

网友:
我只得X4 沒S4 在等亲民版 可用WIFI外場調參了
謝謝 你的解答

网友:
S4是个超级实惠又给力的飞控

网友:
S4预定中的围观了

网友:
这个得分喂!虽然很小很小~

网友C:
宝哥,X4和S4你感觉区别大不?
在有风的天气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哥,X4和S4你感觉区别大不?
在有风的天气咋样?

X4 肯定要好   S4 毕竟是 入门级的

网友:
宝哥的帖子要顶

网友:
请教宝哥,X4的电源模块和WIFI模块是直接接到S4上使用么?是否需要改变线序?

网友D:
S4 小机 挂狗台测飞一下效果满意
S4 小机 挂狗台测飞一下效果满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594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