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哪吒航线锁定经常失效?

楼主(2013-08-04):
我的哪吒航线锁定经常失效,但把开关打到手动上在达到航线锁定上又正常了,请老膜友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我的飞机

楼主:
配置;电机恒力4225/610KV 12.38碳纤浆  电调好盈30A   飞越680机架  天八遥控  哪吒飞控  4S10400MA电池  挂在索尼5R  总重量3.6千克 续航18分钟左右,就是返航点容易失效。

网友:
10米内还是20米内是无效的

网友:
与遥控器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在调参软件中显示正常?

网友A:
天地飞不怎么样。。这么贵的东西 把控换了把。。劝你。我天9新的买来耍了几次老掉吗 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电机恒力4225/610KV 12.38碳纤浆  电调好盈30A   飞越680机架  天八遥控  哪吒飞控  4S10400MA电池   ...

舵机云台吧,效果不好吧,我换成无刷的云台了,就是分量重了点,4.1千克,云台效果不错,我的WKM航线锁定前几天飞得的时候也好象是失效了啊

网友:
航线锁定回到距自己10米之内是应该改回锁定关闭状态!

网友:
軟件確認是否有在航向鎖定位置,10米內是無效的、最好飛遠點再測試

楼主:
多谢诸位老师指点,1 航线锁定失效是在远距离失效(300米左右不等) 2 在调参软件中显示很正常 。

楼主:
最近又出现新问题,在GPS模式飞行时突然失控,慌乱中打到姿态模式才把飞行器遥回来。失控时相机俯仰能调整 快门也可以,就是其他功能不起作用只是悬停在空中,调到姿态模式才起作用。当时飞行器距离建筑物很远为什么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又出现新问题,在GPS模式飞行时突然失控,慌乱中打到姿态模式才把飞行器遥回来。失控时相机俯仰能调整  ...

测试一下别人的控和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不怎么样。。这么贵的东西 把控换了把。。劝你。我天9新的买来耍了几次老掉吗 直接换了

你好,天地飞遥控器缺陷在哪?你换了什么牌遥控我也先换?我这台六旋翼到现在为止已有70多个起落架次 飞行时间1000多分钟了,为了安全我也想换遥控,我是新手请你给推荐一款经济实用的遥控?
我不经常在网,请你给我发个短信,我打电话当面咨询你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天地飞遥控器缺陷在哪?你换了什么牌遥控我也先换?我这台六旋翼到现在为止已有70多个起落架次 飞行 ...

我以前买的天九飞大疆F550   前段时间掉码。。还有次测试的时候也掉码。。想了下万一空中掉码失控回家还好 要是不回家那不是线尸体都不见了吗。直接上了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