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心人

楼主(2013-08-04):
关于油直机。有不懂的地方,能否教下。留个QQ请问下。单飞就是痛苦啊,本人QQ990998543

楼主:
求师傅油直

楼主:
有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人了。有没有懂的

网友A:
直接说说什么情况,论坛之中尽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说什么情况,论坛之中尽是高人!

能否和你做个朋友。。加下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和你做个朋友。。加下Q

给你介绍个群吧。群里不乏国内高手,群主飞油电直机已经十年。

QQ群号 108805816   微信群 303201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介绍个群吧。群里不乏国内高手,群主飞油电直机已经十年。

QQ群号 108805816   微信群 303201680
...

我是启动了。在试副翼4个方向。前后左右打舵。打前进偏左后也偏。这是什么问题。飞机还没飞起来

网友B:
设置问题,用软件重新设置吧。三个舵机定义有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用软件重新设置吧。三个舵机定义有误吧!

能不能加Q下。。。

网友C:
我能体会楼主的心情,当初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二。但是 楼主最好自己多潜水,学会调遥控器,学会调3轴系统或者陀螺仪,坛子里面有很多的调机贴,楼主多看看吧,有你需要的。我也是一路滚爬过来的,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体会楼主的心情,当初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二。但是 楼主最好自己多潜水,学 ...

我会调。就是调起来。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它的正常。十字盘。日子框都平行了。起飞也没问题。螺距都调好了。就副翼4个方向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会调。就是调起来。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它的正常。十字盘。日子框都平行了。起飞也没问题。螺距都调好了 ...

遥控器是什么牌子,混控是不是开了?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是什么牌子,混控是不是开了?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天7混控开了,左手油门。好像不是遥控器问题。我主旋翼和副翼上十字行的,副翼叶左右,两侧,打前进他就变化有负螺距了,转到前位置就0螺距,在转就为正螺距,就成在前进和左侧的中间副翼角度为最低度,到前进的时候副翼变成没角度,就是不会前飞,是前左飞

楼主:
我改天录个视频上传吧,这样说不清楚,新手好像也不能上传视频

网友C:
你把混控关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混控关了试试看。

混控关了不行,ccpm的

网友:
我是FUTABA 遥控器  对天7不是很懂

网友:
我是路过的好人
祝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
你的描述看不懂,你把监视器和对应摇杆的位置拍成照片发上来,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