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IMU异常

楼主(2013-08-04):
naza lite飞控(姿态模式),无GPS,DJI F450机架,朗宇V2216,好赢电调。此配置一直飞的正常。今天机器在2米的高度摔了一次。而后,四旋翼起飞解锁,推油门后立马侧翻。
尝试校准遥控,重新插拔信号线,并将飞控重新升级,都没办法解决这个侧翻问题。
然后,我进入IMU校准,电机检查IMU状态,提示IMU异常。并且在主控静止的状态下,加速度Y一直为-15.9。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任何摔过炸过,一定要调参基础+高级校准。否则呵呵.....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摔过炸过,一定要调参基础+高级校准。否则呵呵.....

遥控校准做过,起飞推油就侧翻。

IMU校准,机器静止不动,加速度计Y的数据一致为-15.9.

各种方法无果,我就尝试升级固件。。。
也没有成功。莫非升级固件步骤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

等待大姜技术支持的到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校准做过,起飞推油就侧翻。

IMU校准,机器静止不动,加速度计Y的数据一致为-15.9.

高级校准你没做

网友C:
IMU 没做矫正把 做个高级矫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你没做

我的机器是NAZA lite,一直没有装GPS。我就飞姿态模式。

刚有翻看了一遍 naza lite的说明书(电子版),
就找到遥控器校准,IMU校准。这两个我也都尝试过。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高级校准怎么搞?
兄弟,我在这里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U 没做矫正把 做个高级矫正试试

IMU校准做了,调参软件提示错误。。。。这个忘记截图了。反正软件就是提示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MU校准做了,调参软件提示错误。。。。这个忘记截图了。反正软件就是提示出错了。

那只有联系卖家发回DJI返厂查看了

网友D:
刚刚试装了一下 DJI NAZA-M LITE Assistant 1.00 软件,但是好像找不到高级校准项目个人判定可能精简版没有高级校准功能吧!
手上也没有 NAZA-M LITE 飞控,所以没办法测试,建议重新校准IMU,再注意看看是否都翻同个方向,如果都翻同一边的话,建议把电机、电调
同时对调看看,如果变成反向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再来就是检查是电机、或电调那一个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试装了一下 DJI NAZA-M LITE Assistant 1.00 软件,但是好像找不到高级校准项目个人判定可能精 ...

感谢楼上这么细致的回复。
电机电调应该没有问题,测试过了。
我自己初步判断:
IMU校准中看到加速度计Y值为-15.9,并且我晃动四旋翼加速度计Y的数值也不发生变化。
而我的四旋翼侧翻方向也是在Y轴上,这,会不会就和IMU有关?

联系卖家了,估计是要返厂。等明天DJI客服上班了再咨询下。
返厂是最最悲催的。DJI返厂周期太长了。。。。。这不是逼我再买一个飞控玩玩?

网友:
(我晃动四旋翼加速度计Y的数值也不发生变化)這話說到重點了,預估飛控出問題了?
要是再買就上V2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这么细致的回复。
电机电调应该没有问题,测试过了。
我自己初步判断:

(我晃动四旋翼加速度计Y的数值也不发生变化)這話說到重點了,預估飛控出問題了?
要是再買就上V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晃动四旋翼加速度计Y的数值也不发生变化)這話說到重點了,預估飛控出問題了?
要是再買就上V2吧!{:1_6 ...

。。。。我听说了DJI的返厂速度,现在就在纠结这个把月没得飞控用,咋整。
等会去研究研究V2,和老版naza的区别。。。价钱相差太大。

网友E:
LZ你好,这个问题大多都是由于摔机导致加速度传感器损坏,建议返厂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好,这个问题大多都是由于摔机导致加速度传感器损坏,建议返厂检修。

已经联系客服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