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5与Gryphon Polaris GSR-3030的接法▲

楼主(2013-08-04):
好久之前发过一篇帖子 "X5神器! Gryphon Polaris GSR-3030 外置BEC"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327

后来有不少人问我如何接法, 需要用额外的BEC锂电么?
X5完全不需要额外独立的BEC供电, 因为X5机体上空间有限(尽量把电子设备安在机体以减少炸鸡所带来的损伤)且还增加了重量...
所以我很久之前给大家推荐了Gryphon Polaris GSR-3030, 这外置BEC是专给直接接动力锂电的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 11.1V~30V).

但是某人说:

不过也有人说:

你相信谁呢? 反正我用了大半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也很满意 做工很精致~
.
.
.
至于连接方法请看:

我用EC5插头, 直接连到外置BEC:

这里有个小技巧, 请勿真的"直接"连到BEC 在中间接个Dean插头之类的 好方便平时调机用!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最后就是记得把电调输出接收的电源线取掉!

网友:
不用相信谁,这个自己可以测试。

网友A:
dean插其实就是国内的T插。国外为什么有些人说是dean的T插呢。。不懂啊

网友:
中间加个T头   这个方法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an插其实就是国内的T插。国外为什么有些人说是dean的T插呢。。不懂啊

Dean插是最原始的名字~  国外都这么叫, 可能到了国内就被改名了吧, 毕竟不是英文的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n插是最原始的名字~  国外都这么叫, 可能到了国内就被改名了吧, 毕竟不是英文的环境

嗯~楼主受鬼佬影响不小。EC5+dean是鬼佬最爱的插头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楼主受鬼佬影响不小。EC5+dean是鬼佬最爱的插头啊哈哈哈

呵呵~~ 是啊~~~

网友B:
你好啊,你那个t插是怎么弄?没交代清楚,是不是调机直接供电给bec,不经过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啊,你那个t插是怎么弄?没交代清楚,是不是调机直接供电给bec,不经过电调?

对的,调机时直接供电给BEC 而不经过电调~~ 这样可以完全防止意外发生,我见过有不少人调机不小心碰倒控 或 忘记开Thu Hold(即使开了也不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调机时直接供电给BEC 而不经过电调~~ 这样可以完全防止意外发生,我见过有不少人调机不小心碰倒控  ...

这样你bec同t插用多大的线?14还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bec同t插用多大的线?14还是16

无需太讲究~~ 我用的是16AWG 比GSR-3030本身的输入还粗...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接收机端,电调去掉供电线?bec的线接哪个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接收机端,电调去掉供电线?bec的线接哪个接口啊?

一般6通的接收都会有个额外的BATT插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6通的接收都会有个额外的BATT插口

哦好的,谢谢了我回去安装试试.

网友(2013-09-20):
明天搞个试试,再不行要换控了,啊啊啊。

网友:
mark 一下,我的估计后天到~

网友:
EC5 我也用,呵呵。

网友D:
平时调机拔两根电机香蕉头就好啦,为什么要多加个T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调机拔两根电机香蕉头就好啦,为什么要多加个T插呢?

那个更加不好拔~~

网友:
我用的是7020现在,路过

网友:
现在再用,还可以,

网友E:
多此一举,你想调机的时候把马达线拔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此一举,你想调机的时候把马达线拔了就是了

你觉得多此一举~~ 但我觉得很有用,且很方便! 马达线不好拔,而且马达线不适合经常改变形态

网友E:
哥们,马达线布在机体外面多好,多焊条t线就不用插拔了么。。也要插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马达线布在机体外面多好,多焊条t线就不用插拔了么。。也要插拔呀

哥们~每个人的追求不一, 我要的是美观与方便合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每个人的追求不一, 我要的是美观与方便合一

你这马达线不是也部在外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马达线不是也部在外面么。。。

不是说了么? 马达线/插头本来就不是设计为插拔的. 而且线本来就短又硬, 实在不方便~~~

网友:
拔马达线太JB费力,上次差点把马达线的热缩管都搞掉了,楼主这个方法不错,使用中

网友F(2013-10-23):
X7上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X7上能用吗?

可以是可以~~~ 但看你是接主电源还是独立接收电,因为3030是3S~7S的输入所以12S的X7就不适合。如果是接独立接收电那就要3S的~~~建议X7用7075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 但看你是接主电源还是独立接收电,因为3030是3S~7S的输入所以12S的X7就不适合。如果是接独 ...

我有个7020但是不会用,好像MB不仅容,插上以后MB不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7020但是不会用,好像MB不仅容,插上以后MB不中立

这BEC和三轴没有兼不兼容的关系~~ 只要设定好电压也就那回事. 要知道BEC只负责电压不会干涉到信号这一说。。。

网友:
电机线。。我一般只会450上会这样操作。。。500以上都不拔。。一来插头比较紧 二来线粗。。像是4525的电机线一根绕到底拔插多了疲劳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