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SKY 大LAMA是否可以改华科尔接收机?万分感谢!

楼主(2013-08-04):
小弟用ESKY大LAMA,改华科尔接收机以后,转向通道怎么打都没有反应,陀螺仪也不能正常工作(飞机永远顺时针自旋)。但是油门通道,升降通道和转向通道一切正常,不知道可有解决办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1、用专用混控器改无刷后,可适应所有接收机。
2、大LAMA可换接收机,但对接收机有要求:3、4通道必须是顺序输出,否则,三合一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专用混控器改无刷后,可适应所有接收机。
2、大LAMA可换接收机,但对接收机有要求:3、4通道必须是顺 ...

感谢这位前辈。请问专用混控器改无刷有教程吗?在哪里有售?非常感谢。
如果改华科尔RX1002接收机不行,能改FUTABA也行。我只看到坛子里有用JR改的,不知道FUTABA是不是也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前辈。请问专用混控器改无刷有教程吗?在哪里有售?非常感谢。
如果改华科尔RX1002接收机不行, ...

教程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389&extra=page%3D1

网友:
大LAMA的电机要用250电直电机或2208电机。

网友B(2024-01-30):
引用 网友A:
1、用专用混控器改无刷后,可适应所有接收机。
2、大LAMA可换接收机,但对接收机有要求:3、4通道必须是顺 ...

求助~有刷动力LANA共轴双桨直升机改2.4G遥控系统电机不转,两个LAMA原机的遥控系统是72M的还有一个是35M的,换成2.4G的接收机之后,两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但是电机给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改回原来的72M和35M就全都正常了,请问有没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C:
ESKY原装拉马,不管是大拉马还是小拉马,它的接收机和FUTABA是兼容的,与JR和华科尔的不兼容。他的接收机实际是个4合1,就是接收机和混控器电调是一体的,但是可以拆成2个部分,拆开4合1的外壳,可以看到是分左右2块电路板,一块是接收机,实际是一个标准的6通道接收机,只是有些用不到的通道没焊接上插针,还有一半就是混控器和电调了。不知道你换上的2.4G接收机是什么牌子的,若不是与ESKY兼容的,那么接收机和混控器电调的电路板上的对接插口就不一定是对的,ESKY和FUTABA的3号口是电机动力控制口,你查一下你用的2.4G遥控器的接收机牌子是否兼容,不兼容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C:
ESKY原装拉马,不管是大拉马还是小拉马,它的接收机和FUTABA是兼容的,与JR和华科尔的不兼容。他的接收机实 ...

Esky的大小LAMA是Esky协议,FUTABA是S-FUSH协议,不兼容的。

网友:
ESKY曾经是多少航模人的记忆!
他最辉煌的时候是2012年下半年推出的这款可编程的发射机及8通道无副翼陀螺仪一体化接收机,所有飞行数据通过发射机的编程盒子来设置,可以把这个系统理解为一个远程距离的蓝牙APP,但是它是通过发射机来调参的,现在在3D直升机领域独占霸权地位的德国MIKADO的VBCT +VLINK遥控器陀螺仪接收机系统就是ESKY这套发射接收系统的正统的孙子,价格奇高可摩友们都争抢着买。

我蹲守咸鱼才买到一套完整的,后来香港摩友又送了我两三台,视如珍宝,有两套已经不亮灯了,还有一套吵架的时候砸了,只剩两套了

ESKY 大LAMA的四合一是由三合一+接收机构成的,连接新的接收机只需要三四通道接三合一陀螺仪,1,2通道接两个舵机就可以飞了

网友:
ESKY 发射机有副翼飞行
【ESKY有副翼450直升机户外首翻-VBCT遥控器的祖宗】

ESKY发射机无副翼飞行

【Vbct的祖宗-ESKY 2012年研发发射机及三轴陀螺仪系统-发射机直接设置参数,亚拓470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有刷动力LANA共轴双桨直升机改2.4G遥控系统电机不转,两个LAMA原机的遥控系统是72M的还有一个是35M ...

注意上面我说的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