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铂金30A电调

楼主(2013-08-04):
电调之前都是绑在碳管上,之后导致电容有些凹进去。请问,这电调会影响使用吗?

网友:
是你绑的太紧了把电容给挤了??只要你击穿应该可以用吧。嘻嘻

网友:
不影响使用,有电调更稳定,不放心就自己买个,几毛钱的.拆掉原来的,换上新的就行了.
有了电容,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起到个缓冲的作用,类似个续水池,电池电压瞬间降低后,来补充电压.

网友:
小心其它贴片元件是否被损坏。电容无事。

网友:
应该木有问题

楼主:
现在把带散热片的那边靠在碳管上了。。

网友:
只要不穿,不漏液,能用

网友:
大不了不放心换一个新的电容呗Z~

网友:
扎这么紧,有必要么?要是压到贴片零件搞脱落了那你还得哭。
厚双面胶粘上再胶带轻轻扎上不太松就是了。来个八级地震都不会掉。

网友:
电容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