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遥控扫盲贴,麻烦高人给个电梯~~~~~~

楼主(2013-08-04):
如题,本人想入模直机,但是现在是一点理论知道也不知道~比如 控应该怎么设置,左右手上下左右应该设置成什么~~~求大鸟给几个电梯,自己搜不到~~~嘿嘿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下

谢谢帮顶

网友B:
玩电直~大多选择左手油门~也就是美国手~当然~也有选择其他手的~这都看个人操作习惯了~如果你之前没接触过,其实就直接上美国手就可以  左手 油门+转向  右手 前后飞+侧飞,够简单了吧~摇杆没什么好设置的~无非就那么4种模式~每个手2种模式~至于你要选择什么手,那得看你自己~选择控方面~直机的话不追求通道过多~几乎用不到~一般六通道的遥控就可以了~新手的话可以考虑玩四通小机~然后玩模拟器~练习六通~然后再考虑入六通机吧~航模不比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电直~大多选择左手油门~也就是美国手~当然~也有选择其他手的~这都看个人操作习惯了~如果你之前没接触过, ...

谢谢指点,我一开始也是你说的这样去想左右手的功能的,可是我看到说右手的上下不是前后,而是上推低头,下拉抬头,我就有点晕~!

网友:
别问这样的问题,你这问题,好像是问,我怎么建立一个公司,然后,让自己的财富超过盖茨。自己潜水,哪里不懂问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一开始也是你说的这样去想左右手的功能的,可是我看到说右手的上下不是前后,而是上推低头, ...

你是否了解直机的飞行姿态?推头和低头就是前后~直机向前飞~就是低头~向后飞就是抬头~只是六通的直机~一直推头或者低头就会让飞机倒飞过来~一直侧飞也会倒飞过来~不知我说的能否听明白~自己想象一下~直升机的动力都集中在大浆~起飞~空气往下吹~你要往前~空气就要往后吹~那机头不就是朝下了么~这只是个普通的原理~等你玩了六通直升机之后~你慢慢体会吧~或者你玩模拟器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了解直机的飞行姿态?推头和低头就是前后~直机向前飞~就是低头~向后飞就是抬头~只是六通的直机~一 ...

明白了 一些,我定的控和模拟器这几天就到~~前进和后退是不是要配合着油门它才能保持水平,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一些,我定的控和模拟器这几天就到~~前进和后退是不是要配合着油门它才能保持水平,是这个意思吧~ ...

都要配合的~自己玩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