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 弯边卷圆 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3-08-04):
最近有朋友想生产这个产品  用的是24mm宽201不锈钢带 这个环形直径120左右 用钢带卷成  有做个类似机器的吗 不锈钢 0.2mm厚   整卷的, 能做的朋友给报个价 要求自动进料自动切断 能完整设计的也报个价 我自己有设备  可以自己制造 ,顺便说下 必须做过非常类似的产品人 才能接单,否则很难一次成功
这个东西做出来是有搭口的  那个搭口不好画 就没画 也就是说旋转的超过360度 约370度

网友:
不带搭口到简单,带搭口有难度拉。

网友:
今天去朋友厂里。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个,厂子能做的。方案我听了觉得不错。

网友:
先折边,然后高频加热的同时,用三辊卷圆机。或者多个模具同时压过去,可以去看看压卷闸门叶片的机子,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你这个有点点拉伸,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加工节拍什么要求,翻边多高?生产批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东西基本设计好了,整个活采用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 定长切断 第二是折边 折边采用彩钢瓦的加工方式  第三步卷圆 采用双辊卷圆机  真个过程只需一个电机  除了切断稍微停顿一下 其余部分连续作业, 保守估计一分钟可以出10件以上  现在各行各业行情不好 只是纸上谈兵阶段,若朋友定做必将上传成品机 和加工过程 以飨各位

网友:
听上去不错,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