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Pro挂R5的请教

楼主(2013-08-04):
XA650 Pro 动力套 挂微单R5 云台 图传。。全套的话,飞起来还能正常么 超出最大载重了么   请老魔指教

网友A:
可以,我有朋友就是这样的。不过留空时间好像只有不到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有朋友就是这样的。不过留空时间好像只有不到8分钟。

飞行时间有点短,你朋友用的什么电池啊?有提升飞行时间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有点短,你朋友用的什么电池啊?有提升飞行时间的方法么

这个我忘记了,反正不是5000多毫安的,比这个小点,貌似还是3S的。

网友B:
和一的配置一样,我也正要问同样的问题,我的电池是6s5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一的配置一样,我也正要问同样的问题,我的电池是6s5200的

亲的能飞多久

网友:
我也在找答案啊,还应该看配的云台多重.目前貌似好像只有1987的微单云台最轻,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云台推荐